单片机带温度电饭煲,进入煮饭后死机了,帮忙出一下那错了

楼主(2025-05-30):
一个单片机爱好者将本网一个温度测量和电饭煲程序文件合成,不进入各种模式操作正常,进入后死机,文件如下。请指出那错并改正一下,不胜感激。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sbit DQ = P3^7;                     //定义DS18B20总线I/O
#define LCD_DB P0                //定义LCD数据口
sbit LCD_RS=P2^1;
sbit LCD_RW=P1^5;
sbit LCD_E=P1^6;
void delay_n40us(uint n);        //函数申明
uint ReadTemperature(void);     //函数申明
void Delay_DS18B20(int num);    //函数申明
void LCD_SramChar(uchar hang,uchar lie,char sign);
void LCD_WriteString(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p);
//单片机电饭煲程序
//#include "includes.h"
uint temp;
uint count;
uint hour,minute,sec,oldsec=0;
uint hour1=0,minute1=0,sec1=0;   //时,分,秒

sbit green = P1^0;               //工作指示灯
sbit red  = P1^1;                //停止指示灯

sbit Cook = P1^7;                //速煮米饭
sbit Soup  = P1^4;               //精煮米饭
sbit congee = P2^3;              //煮粥
sbit Stewed = P2^0;              //煲汤

sbit KeepHeat = P3^3;            //保温
sbit menu = P3^2;                //时间预约
sbit add = P3^4;                 //加
sbit dec = P3^5;                 //减

sbit Beep = P1^2;                //蜂鸣器
sbit AddTemp = P1^3;             //加热
uint ModeFlag;
unsigned char mode;
void KeepTemp(void);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n40us(uint n)
{ uint i;
uchar j;
for(i=n;i>0;i--)
for(j=0;j<2;j++); //在这个延时循环函数中我只做了2次循环,
}

//**********写入LCD指令**********写入命令****************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dat)
{
LCD_RS=0; //指令
LCD_RW=0; //写入
LCD_DB=dat;
LCD_E=1;  //允许
delay_n40us(1);//实践证明,LCD1602 上,用for 循环1 次就能完成普通写指令。
LCD_E=0;  //产生下降沿

}

//*******************************
//********再写数据函数*****向1602中写入数据********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
LCD_RS=1; //数据
LCD_RW=0; //写入
LCD_DB=dat;
LCD_E=1;  //允许
delay_n40us(1);
LCD_E=0;  //产生下降沿

}

//************8LCD初始化**************
void LCD_init(void)      //LCD_Initial();
{
LCD_write_command(0x01);  //清除屏幕显示----------------
delay_n40us(100);//实践证明,LCD1602上,用for 循环200 次就能可靠完成清屏指令。
LCD_write_command(0x38);  //设置8位格式,2行,5x7
LCD_write_command(0x06);  //设定输入方式,增量不移位--------------
LCD_write_command(0x0c);  //整体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LCD_E=0;  //产生下降沿
}

/********************************************************************
* 名称 : L1602_char(uchar hang,uchar lie,char sign)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显示"b" ,
         调用该函数如下       L1602_char(1,5,'b')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LCD_SramChar(uchar hang,uchar lie,char sign)
{
    uchar a;
    if(hang == 1) a = 0x80;
    if(hang == 2) a = 0xc0;
    a = a + lie - 1;
    // enable(a);
    LCD_write_command(a);
    // write(sign);
    LCD_write_data(sign);
}

/********************************************************************
* 名称 : L1602_string(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p)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开始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ab cd ef" ,
                调用该函数如下          L1602_string(1,5,"ab cd ef;")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LCD_WriteString(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p)
{
    uchar a;
    if(hang == 1) a = 0x80;
    if(hang == 2) a = 0xc0;
    a = a + lie - 1;
    LCD_write_command(a);
    // enable(a);
    while(1)
    {
        if(*p == '\0') break;
     // write(*p);
        LCD_write_data(*p);
        p++;
    }
}

//************15us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_DS18B20(int num)
{
  while(num--) ;
}
//***********初始化DS18B20
void Init_DS18B20(void)
{
    bit q;
    //DQ = 1;                        //把总线拿高
        //Delay_DS18B20(1);                //15us
        DQ = 0;                                //给复位脉冲
        Delay_DS18B20(80);                //750us
        DQ = 1;                                //把总线拿高 等待
        Delay_DS18B20(8);                //120us
        q = DQ;                                //读取18b20初始化信号
        Delay_DS18B20(30);                //等待450us确保初始化成功
        DQ = 1;                                //把总线拿高 释放总线
}

//***********从1820读一个字节
u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char dat=0;
  for (i=8;i>0;i--)
  {
    bit x;
    dat>>=1;           // 右移一位
    DQ = 0;        // 给复位脉冲信号
    DQ = 1;        // 拉高电平确实读给脉冲信号
    x=DQ;               // 读总线输出一位数据
    if(x)
    dat|=0x80;     // 高电平保存数据
    Delay_DS18B20(5);  //等待75us
    }
return (dat);      //返回读出的十进制数据
}

//*********向1820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给复位脉冲信号
    DQ = dat&0x01;          //写入一位数据
    Delay_DS18B20(5);   //等待75微妙确保数据写入
    DQ = 1;                        //释放总线为高电平
    dat>>=1;
  }
}
//读取温度
u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char a=0;
  uint t=0;
  Init_DS18B20();
  Delay_DS18B20(5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t=ReadOneChar();     //读高8位
  t <<= 8;             //高8位左移
  t|=a;                //高8位左移与低8位相或得到温度值
  t=t*0.0625*10+0.5;   //接近真实温度
  //Delay_DS18B20(60);
  return(t);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int num)
{
while( --num );   //此函数没有调用
}
*/
//显示温度子程序
/*void Disp_Temperature(void)     //显示温度
{
        uint h;
        int feng,ge,shi,bai;

          LCD_init();                  //LCD初始化
          LCD_write_command(0x80);//第一行写入数据
          LCD_write_data('T');          //写T  连续写地址自动+1
          delay_n40us(15000);          //延迟
          LCD_write_data('e');
          delay_n40us(15000);
          LCD_write_data('m');
          delay_n40us(15000);
          LCD_write_data('p');
          delay_n40us(15000);
          LCD_write_data(':');
          delay_n40us(15000);

          h= ReadTemperature();
          if(h<=0x07d0)                  //判断温度为正
        {
          h*=0.625;
          bai=h/1000;
          feng=h%10;
          ge=h/10%10;
          shi=h/100;
          LCD_write_command(0x80+5);  //从第一行第六个开始显示
          LCD_write_data(0x30+bai);
          delay_n40us(15000);

      LCD_write_command(0x80+6);
          LCD_write_data(0x30+shi);
          delay_n40us(15000);
          LCD_write_data(0x30+ge);
          delay_n40us(15000);
          LCD_write_data('.');
          delay_n40us(15000);
          LCD_write_data(0x30+feng);
          delay_n40us(15000);
          }
          else                                          //温度为负时
            {
          h=h-1;                                  //减1取反
          h=(~h);
          h*=0.625;

          feng=h%10;
          ge=h/10%10;
          shi=h/100;
          LCD_write_command(0x80+5);
          LCD_write_data('-');
          delay_n40us(15000);

          LCD_write_data(0x30+shi);
          delay_n40us(15000);
          LCD_write_data(0x30+ge);
          delay_n40us(150000);
          LCD_write_data('.');
          delay_n40us(1500);
          LCD_write_data(0x30+feng);
          delay_n40us(15000);
              }

          //*************显示C*************
          LCD_write_command(0x80+10);   //共11位
          LCD_write_data('C');
          delay_n40us(15000);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Init_DS18B20();
   while(1)
   {
   Disp_Temperature();
     }
  }
*/

/*******************************************
******          延时程序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ms)    // 延时毫秒@12M,ms最大值255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for(i = 0; i < 5; i++);
  }

void delay00(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          设置工作模式    ******
*******************************************/
void SetMode()
{
        if(Cook == 0)                //速煮米饭
        {
                delay_ms(5);
                while(!Cook);
                sec = 0;
                minute = 0;
                count = 0;
                ModeFlag = 1;
        }
        else if(Soup == 0)            //精煮米饭
        {
                delay_ms(5);
                while(!Soup);
                sec = 0;
                minute = 0;
                count = 0;
                ModeFlag = 2;
        }

        else if(KeepHeat == 0)       //保温
        {
                delay_ms(5);
                while(!KeepHeat);
                sec = 0;
                minute = 0;
                count = 0;
                ModeFlag = 5;
        }
        else if(congee == 0)        //煮粥
        {
                delay_ms(5);
                while(!congee);
                sec = 0;
                minute = 0;
                count = 0;
                ModeFlag = 3;
        }

        else if(Stewed == 0)        //煲汤
        {
                delay_ms(5);
                while(!Stewed);
                sec = 0;
                minute = 0;
                count = 0;
                ModeFlag = 4;
        }
}

/*******************************************
******          速煮米饭部分   ******
*******************************************/
void CookRice(void)         //速煮米饭
{
        LCD_WriteString(1,1,"Cook Rice");   //指定位置开始写入字符串
        //delay00(800);
        AddTemp = 0;        //开始加热
        green = 1;
        red= 0;
        Cook= 0;
    if(temp >= 300)    //超过50度
        {
                TR0 = 1;
                if(sec!=oldsec)
                {

                        oldsec=sec;
                        LCD_SramChar(1,11,(3 - minute)%100/10+0x30);      //4分钟
                        LCD_SramChar(1,12,(3 - minute)%10+0x30);
                        LCD_SramChar(1,13,':');   //指定位置写入字符
                        LCD_SramChar(1,14,(59 - sec)%100/10+0x30);
                        LCD_SramChar(1,15,(59 - sec)%10+0x30);
                  }
          }

        else
        TR0 = 0;
        if((1- minute) == 0 && (59 - sec) == 0)
        {
                TR0 = 0;          //这里要和上面的函数相同来控制工作时间
                AddTemp = 1;
                green = 0;
                red = 1;
                Cook = 1;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ModeFlag=5;         //保温
          }
}

/*******************************************
******          精煮米饭部分   ******
*******************************************/
void CookCong(void)
{
        LCD_WriteString(1,1,"Cook Cong");
        //delay00(800);
        AddTemp = ~AddTemp;    //开始加热
        green = 1;
        red = 0;
        //Soup = 0;
    if(temp >= 500)        //超过50度
        {
                TR0 = 1;
                if(sec!=oldsec)
                {

                        oldsec=sec;
                        LCD_SramChar(1,12,(6 - minute)%100/10+0x30);      //7分钟
                        LCD_SramChar(1,13,(6 - minute)%10+0x30);
                        LCD_SramChar(1,14,':');
                        LCD_SramChar(1,15,(59 - sec)%100/10+0x30);
                        LCD_SramChar(1,16,(59 - sec)%10+0x30);
                  }
          }
        else
        TR0 = 0;   //&&(逻辑与)运算符&&会先评估第一个值,如果为假则不评估第二个值
        if((1 - minute) == 0 && (59 - sec) == 0)
        {
                TR0 = 0;
                AddTemp = 1;
                green = 0;
                red =1;
                //Soup = 1;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ModeFlag=5;
          }
}

/*******************************************
******          煮粥部分   *******
*******************************************/
void CookSoup(void)             //煮粥
{
        LCD_WriteString(1,1,"Cook Soup");
        delay00(200);
        AddTemp = ~AddTemp;     //开始加热
        //congee = 0;
        green = 1;
        red = 0;
        if(temp >= 450)         //超过45度
        {
                TR0 = 1;

                if(sec!=oldsec)
                {
                        oldsec=sec;
                        LCD_SramChar(1,12,(3 - minute)%100/10+0x30);         //工作4 分钟
                        LCD_SramChar(1,13,(3 - minute)%10+0x30);
                        LCD_SramChar(1,14,':');
                        LCD_SramChar(1,15,(59 - sec)%100/10+0x30);
                        LCD_SramChar(1,16,(59 - sec)%10+0x30);
                  }
          }
        else
        TR0 = 0;
        if((1 - minute) == 0 && (59 - sec) == 0)
        {
                TR0 = 0;
                AddTemp = 1;
                green = 0;
                red = 1;
                //congee = 1;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KeepTemp();
                ModeFlag=5;
          }
   }
/*******************************************
******          煲汤部分   ******
*******************************************/
void Stewedsoup(void)            //煲汤
{
        LCD_WriteString(1,1,"Stew soup");
        AddTemp = ~AddTemp;      //开始加热
        delay00(800);
        green = 1;
        red = 0;
        //Stewed = 0;         //时间不相等才执行
     if(temp >= 400)          //超过40度
        {
                TR0 = 1;

                if(sec!=oldsec)
                {
                        oldsec=sec;
                        LCD_SramChar(1,12,(5 - minute)%100/10+0x30);         //6分钟
                        LCD_SramChar(1,13,(5 - minute)%10+0x30);
                        LCD_SramChar(1,14,':');
                        LCD_SramChar(1,15,(59 - sec)%100/10+0x30);
                        LCD_SramChar(1,16,(59 - sec)%10+0x30);
                 }
         }
        else
        TR0 = 0;
        if((1 - minute) == 0 && (59 - sec) == 0)
        {
                TR0 = 0;
                AddTemp = 1;
                green = 0;
                red = 1;
                //Stewed = 1;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ModeFlag=5;
          }
}

/*******************************************
******          保温部分   *******
*******************************************/
void KeepTemp(void)
{
        LCD_WriteString(1,1,"Keep Temp");   //9个字符位
        AddTemp = 0;         //开始加热
        green = 1;
        red= 0;
        if(temp >= 300)      //超过60度  测温放大了10倍
        {
                AddTemp = 1; //停止加热
                green = 0;
                red=1;
          }

       else if(temp <= 200)        //开始加热 30度
        {
                AddTemp = 0;
                green = 1;
                red=0;
         }
}

/*******************************************
******          按键部分   ******
*******************************************/
void key_scan()
{
        unsigned char s1num=0;   //修改后在下面行
        if(menu==0)
     {
       delay00(50);
           if(menu==0)
           {
             while(!menu);
                  s1num++;
               // command(0x01);
               LCD_write_command(0x01);  //清除屏幕显示
               TR0 = 0; hour=0;minute=0;sec=0;
                while(1)
            {
               if(menu==0)
                {
                  delay00(50);
                    if(menu==0)
                      {
                         while(!menu);
                         s1num++;
                        }
                 }

                        if(s1num==1)
                        {
                           LCD_WriteString(2,1,"Set Mode:");
                           LCD_SramChar(2,10,mode/10+0x30);
                           LCD_SramChar(2,11,mode%10+0x30);

                           if(add==0)
                                 {
                                     delay00(30);
                                       if(add==0)
                                          {  while(!add);
                                               mode ++;
                                              if(mode >= 5)
                                                  mode = 0;
                                                  LCD_SramChar(2,10,mode/10+0x30);
                                                  LCD_SramChar(2,11,mode%10+0x30);
                                             }
                                     }

                                 if(dec==0)
                                 {
                                         delay00(30);
                                         if(dec==0)
                                            {  while(!dec);
                                                 if(mode == 0)
                                                     mode = 5;
                                                     mode --;
                                                     LCD_SramChar(2,10,mode/10+0x30);
                                                     LCD_SramChar(2,11,mode%10+0x30);
                                               }
                                    }
                         }

                        if(s1num==2)
                        {
                                LCD_WriteString(2,0,"Set hour:");
                                LCD_SramChar(2,10,hour1/10+0x30);
                                LCD_SramChar(2,11,hour1%10+0x30);

                           if(add==0)
                                 {
                                    delay00(30);
                                      if(add==0)
                                          {   while(!add);
                                              hour1 ++;
                                              if(hour1 == 12)
                                                  hour1 = 0;
                                                  LCD_SramChar(2,10,hour1/10+0x30);
                                                  LCD_SramChar(2,11,hour1%10+0x30);
                                             }
                                     }
                                 if(dec==0)
                                 {
                                         delay00(30);
                                         if(dec==0)
                                             { while(!dec);
                                                if(hour1 == 0)
                                                    hour1 = 12;
                                                    hour1 --;
                                                  LCD_SramChar(2,10,hour1/10+0x30);
                                                  LCD_SramChar(2,11,hour1%10+0x30);
                                                }
                                     }
                           }

                         if(s1num==3)
                        {
                                LCD_WriteString(2,0,"Set minute:");
                                LCD_SramChar(2,12,minute1/10+0x30);
                                LCD_SramChar(2,13,minute1%10+0x30);

                            if(add==0)
                             {
                               delay00(30);
                               if(add==0)
                                 { while(!add);
                                     minute1 ++;
                                       if(minute1 == 60)
                                           minute1 = 0;
                                           LCD_SramChar(2,12,minute1/10+0x30);
                                           LCD_SramChar(2,13,minute1%10+0x30);
                                   }
                              }

                          if(dec==0)
                            {
                              delay00(30);
                               if(dec==0)
                                 {  while(!dec);
                                      if(minute1 == 0)
                                           minute1 = 60;
                                           minute1 --;
                                           LCD_SramChar(2,12,minute1/10+0x30);
                                           LCD_SramChar(2,13,minute1%10+0x30);
                                    }
                              }
                          }

                        if(s1num == 4)
                        {
                                s1num=0;         //s1num清零//
                                // command(0x01);   //清屏
                                LCD_write_command(0x01);  //清除屏幕显示
                                delay_n40us(1);
                                ModeFlag = 6;
                                AddTemp = 1;
                                TR0 = 1;
                                break;
                           }
               }
         }
    }
}

/*******************************************
******     显示预约剩余时间部分   ******
*******************************************/
void SetTime(void)
{
        LCD_SramChar(1,1,(hour1 - hour)%100/10+0x30);//hour1 是设定的时间,hour是正常走的时间

        LCD_SramChar(1,2,(hour1 - hour)%10+0x30);
        LCD_SramChar(1,3,':');
        if((minute1-minute)>0)
        {
                LCD_SramChar(1,4,(minute1 - 1 - minute)%100/10+0x30);
                LCD_SramChar(1,5,(minute1 - 1 - minute)%10+0x30);
           }

        else
        {
                LCD_SramChar(1,4,'0');
                LCD_SramChar(1,5,'0');
           }
        LCD_SramChar(1,6,':');
        if(((hour1 - hour)>0)||((minute1-minute)>0))
        {
                LCD_SramChar(1,7,(59 - sec)%100/10+0x30);
                LCD_SramChar(1,8,(59 - sec)%10+0x30);
           }

        else
        {
                LCD_SramChar(1,7,'0');
                LCD_SramChar(1,8,'0');   //以上是本函数倒计时显示,归0后显选择的模式
           }
        LCD_WriteString(1,10,"   ");   //每种模式的工作时长填充到这里,不到0显剩余时间
        if((minute1 - 1 - minute) == 0 && (59 - sec) == 0 &&(hour1 - hour) == 0)
        {
                TR0 = 0;Beep = 0;delay00(200);Beep = 1;
                ModeFlag = mode;
                hour=0;minute=0;sec=0;
          }
}

/*******************************************
******          主函数  ******
*******************************************/
void main()
{
         EA = 1;
         TMOD = 0X01;
         ET0 = 1;
         TH0 = 0X3C;
         TL0 = 0XB0;
         Beep = 1;
         AddTemp = 1;
         //  LCD_Initial();    //LCD_init  上面的
         LCD_init();
         Init_DS18B20();
         delay_ms(100);
         temp = ReadTemperature();  //uint ReadTemperature()   上面的
         //delay_ms(100);  //在ASCII码表中,0x30是十六进制表示法,对应于十进制的48,它代表的字符是数字"0"。

         while(1)
         {
                        temp = ReadTemperature();   //读取温度
                        //Disp_Temperature();
                        LCD_WriteString(2,1,"NowTemp=");   //修改后开机显示在下面行
                        LCD_SramChar(2,9,temp%10000/1000+0x30);
                        LCD_SramChar(2,10,temp%1000/100+0x30);
                        LCD_SramChar(2,11,temp%100/10+0x30);
                        LCD_SramChar(2,12,'.');
                        LCD_SramChar(2,13,temp%10+0x30);
                        LCD_SramChar(2,14,'C');  //不能写0行0列的,本工程函数
                        SetMode();
                        key_scan();   //以上这些项目预约倒计时归0后才显示出来

                        switch(ModeFlag)                //模式选择
                        {
                                case 1:        CookRice();break;
                                case 2:        CookCong();break;
                                case 3:        CookSoup();break;
                                case 4:        Stewedsoup();break;
                                case 5:        KeepTemp();break;
                                case 6:        SetTime();break;
                          }
            }
   }

/*******************************************
******         定时器定时部分   ******
*******************************************/
void t0() interrupt 1
{
         TH0 = 0X3C;
         TL0 = 0XB0;
         count ++;
         if(count >= 20)
         {
                 count = 0;
                sec ++;
                if(sec == 60)
                {
                        sec = 0;
                        minute ++;
                        if(minute == 60)
                            hour ++;
                  }
           }
}

网友A:
看了程序的主要部分,没有发现不对的,使用仿真运行正常,所说的死机具体是什么情况?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测试,给了我信心。今早又重新排列了一下文件顺序,又可以了。原来是进入快煮后那个实时温度不会运行,功能按键失效。
重排后正常文件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sbit DQ = P3^7;                         //定义DS18B20总线I/O
#define LCD_DB P0                        //定义LCD数据口
sbit LCD_RS=P2^1;
sbit LCD_RW=P1^5;
sbit LCD_E=P1^6;
void delay_n40us(uint n);            //函数申明
uint ReadTemperature(void);     //函数申明
void Delay_DS18B20(int num);    //函数申明
void LCD_SramChar(uchar hang,uchar lie,char sign);
void LCD_WriteString(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p);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n40us(uint n)
{ uint i;
uchar j;
for(i=n;i>0;i--)
for(j=0;j<2;j++); //在这个延时循环函数中我只做了2次循环,
}

//**********写入LCD指令**********写入命令****************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dat)
{
LCD_RS=0; //指令
LCD_RW=0; //写入
LCD_DB=dat;
LCD_E=1;  //允许
delay_n40us(1);//实践证明,LCD1602 上,用for 循环1 次就能完成普通写指令。
LCD_E=0;  //产生下降沿

}

//*******************************
//********再写数据函数*****向1602中写入数据********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
LCD_RS=1; //数据
LCD_RW=0; //写入
LCD_DB=dat;
LCD_E=1;  //允许
delay_n40us(1);
LCD_E=0;  //产生下降沿

}

//************8LCD初始化**************
void LCD_init(void)      //LCD_Initial();
{
LCD_write_command(0x01);  //清除屏幕显示----------------
delay_n40us(100);//实践证明,LCD1602上,用for 循环200 次就能可靠完成清屏指令。
LCD_write_command(0x38);  //设置8位格式,2行,5x7
LCD_write_command(0x06);  //设定输入方式,增量不移位--------------
LCD_write_command(0x0c);  //整体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LCD_E=0;  //产生下降沿
}

/********************************************************************
* 名称 : L1602_char(uchar hang,uchar lie,char sign)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显示"b" ,
         调用该函数如下       L1602_char(1,5,'b')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LCD_SramChar(uchar hang,uchar lie,char sign)
{
    uchar a;
    if(hang == 1) a = 0x80;
    if(hang == 2) a = 0xc0;
    a = a + lie - 1;
    // enable(a);
    LCD_write_command(a);
    // write(sign);
    LCD_write_data(sign);
}

/********************************************************************
* 名称 : L1602_string(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p)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开始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ab cd ef" ,
                调用该函数如下          L1602_string(1,5,"ab cd ef;")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LCD_WriteString(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p)
{
    uchar a;
    if(hang == 1) a = 0x80;
    if(hang == 2) a = 0xc0;
    a = a + lie - 1;
    LCD_write_command(a);
    // enable(a);
    while(1)
    {
        if(*p == '\0') break;
     // write(*p);
        LCD_write_data(*p);
        p++;
    }
}

//************15us延时子程序*******以下DS18B20部分******
void Delay_DS18B20(int num)
{
  while(num--) ;
}
//***********初始化DS18B20
void Init_DS18B20(void)
{
    bit q;
    //DQ = 1;                        //把总线拿高
        //Delay_DS18B20(1);                //15us
        DQ = 0;                                //给复位脉冲
        Delay_DS18B20(80);                //750us
        DQ = 1;                                //把总线拿高 等待
        Delay_DS18B20(8);                //120us
        q = DQ;                                //读取18b20初始化信号
        Delay_DS18B20(30);                //等待450us确保初始化成功
        DQ = 1;                                //把总线拿高 释放总线
}

//***********从1820读一个字节
u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char dat=0;
  for (i=8;i>0;i--)
  {
    bit x;
    dat>>=1;           // 右移一位
    DQ = 0;        // 给复位脉冲信号
    DQ = 1;        // 拉高电平确实读给脉冲信号
    x=DQ;               // 读总线输出一位数据
    if(x)
    dat|=0x80;     // 高电平保存数据
    Delay_DS18B20(5);  //等待75us
    }
return (dat);      //返回读出的十进制数据
}

//*********向1820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给复位脉冲信号
    DQ = dat&0x01;            //写入一位数据
    Delay_DS18B20(5);   //等待75微妙确保数据写入
    DQ = 1;                        //释放总线为高电平
    dat>>=1;
  }
}
//读取温度
u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char a=0;
  uint t=0;
  Init_DS18B20();
  Delay_DS18B20(5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t=ReadOneChar();     //读高8位
  t <<= 8;             //高8位左移
  t|=a;                //高8位左移与低8位相或得到温度值
  t=t*0.0625*10+0.5;   //接近真实温度

  return(t);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int num)
{
while( --num );   //此函数没有调用
}
*/
//显示温度子程序
/*void Disp_Temperature(void)     //显示温度
{
        uint h;
        int feng,ge,shi,bai;

          LCD_init();                      //LCD初始化
          LCD_write_command(0x80);//第一行写入数据
          LCD_write_data('T');          //写T  连续写地址自动+1
          delay_n40us(15000);          //延迟
          LCD_write_data('e');
          delay_n40us(15000);
          LCD_write_data('m');
          delay_n40us(15000);
          LCD_write_data('p');
          delay_n40us(15000);
          LCD_write_data(':');
          delay_n40us(15000);

          h= ReadTemperature();
          if(h<=0x07d0)                       //判断温度为正
        {
          h*=0.625;
          bai=h/1000;
          feng=h%10;
          ge=h/10%10;
          shi=h/100;
          LCD_write_command(0x80+5);  //从第一行第六个开始显示
          LCD_write_data(0x30+bai);
          delay_n40us(15000);

      LCD_write_command(0x80+6);
          LCD_write_data(0x30+shi);
          delay_n40us(15000);
          LCD_write_data(0x30+ge);
          delay_n40us(15000);
          LCD_write_data('.');
          delay_n40us(15000);
          LCD_write_data(0x30+feng);
          delay_n40us(15000);
          }
          else                                          //温度为负时
            {
          h=h-1;                                  //减1取反
          h=(~h);
          h*=0.625;

          feng=h%10;
          ge=h/10%10;
          shi=h/100;
          LCD_write_command(0x80+5);
          LCD_write_data('-');
          delay_n40us(15000);

          LCD_write_data(0x30+shi);
          delay_n40us(15000);
          LCD_write_data(0x30+ge);
          delay_n40us(150000);
          LCD_write_data('.');
          delay_n40us(1500);
          LCD_write_data(0x30+feng);
          delay_n40us(15000);
              }

          //*************显示C*************
          LCD_write_command(0x80+10);   //共11位
          LCD_write_data('C');
          delay_n40us(15000);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Init_DS18B20();
   while(1)
   {
   Disp_Temperature();
     }
  }
*/

//单片机电饭煲程序
//#include "includes.h"
uint temp;
uint count;
uint hour,minute,sec,oldsec=0;
uint hour1=0,minute1=0,sec1=0;   //时,分,秒

sbit green = P1^0;               //工作指示灯
sbit red  = P1^1;                //停止指示灯

sbit Cook = P1^7;                //速煮米饭
sbit Soup  = P1^4;               //精煮米饭
sbit congee = P2^3;              //煮粥
sbit Stewed = P2^0;              //煲汤

sbit KeepHeat = P3^3;            //保温
sbit menu = P3^2;                //时间预约
sbit add = P3^4;                 //加
sbit dec = P3^5;                 //减

sbit Beep = P1^2;                //蜂鸣器
sbit AddTemp = P1^3;             //加热
uint ModeFlag;
unsigned char mode;
void KeepTemp(void);

/*******************************************
******          延时程序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ms)    // 延时毫秒@12M,ms最大值255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for(i = 0; i < 5; i++);
  }

void delay00(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          设置工作模式    ******
*******************************************/
void SetMode()
{
        if(Cook == 0)                //速煮米饭
        {
                delay_ms(5);
                while(!Cook);
                sec = 0;
                minute = 0;
                count = 0;
                Cook = 0;
                ModeFlag = 1;
        }
        else if(Soup == 0)            //精煮米饭
        {
                delay_ms(5);
                while(!Soup);
                sec = 0;
                minute = 0;
                count = 0;
                Soup  = 0;
                ModeFlag = 2;
        }

        else if(KeepHeat == 0)       //保温
        {
                delay_ms(5);
                while(!KeepHeat);
                sec = 0;
                minute = 0;
                count = 0;
                ModeFlag = 5;
        }
        else if(congee == 0)        //煮粥
        {
                delay_ms(5);
                while(!congee);
                sec = 0;
                minute = 0;
                count = 0;
                congee = 0;
                ModeFlag = 3;
        }

        else if(Stewed == 0)        //煲汤
        {
                delay_ms(5);
                while(!Stewed);
                sec = 0;
                minute = 0;
                count = 0;
                Stewed = 0;
                ModeFlag = 4;
        }
}

/*******************************************
******          速煮米饭部分   ******
*******************************************/
void CookRice(void)         //速煮米饭
{
        LCD_WriteString(1,1,"Cook Rice");   //指定位置开始写入字符串

        AddTemp = 0;        //开始加热
        green = 0;
        red = 1;
        //Cook = 0;
    if(temp >= 300)         //超过50度
        {
                TR0 = 1;
                if(sec!=oldsec)
                {

                        oldsec=sec;
                        LCD_SramChar(1,11,(3 - minute)%100/10+0x30);      //4分钟
                        LCD_SramChar(1,12,(3 - minute)%10+0x30);
                        LCD_SramChar(1,13,':');   //指定位置写入字符
                        LCD_SramChar(1,14,(59 - sec)%100/10+0x30);
                        LCD_SramChar(1,15,(59 - sec)%10+0x30);
                  }
          }

        else
        TR0 = 0;
        if((1- minute) == 0 && (59 - sec) == 0)
        {
                TR0 = 0;          //这里要和上面的函数相同来控制工作时间
                AddTemp = 1;
                green = 1;
                red = 0;
                Cook = 1;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ModeFlag=5;         //保温
          }
}

/*******************************************
******          精煮米饭部分   ******
*******************************************/
void CookCong(void)
{
        LCD_WriteString(1,1,"Cook Cong");

        AddTemp = ~AddTemp;    //开始加热
        green = 0;
        red = 1;
        //Soup = 0;
    if(temp >= 500)            //超过50度
        {
                TR0 = 1;
                if(sec!=oldsec)
                {

                        oldsec=sec;
                        LCD_SramChar(1,12,(6 - minute)%100/10+0x30);      //7分钟
                        LCD_SramChar(1,13,(6 - minute)%10+0x30);
                        LCD_SramChar(1,14,':');
                        LCD_SramChar(1,15,(59 - sec)%100/10+0x30);
                        LCD_SramChar(1,16,(59 - sec)%10+0x30);
                  }
          }
        else
        TR0 = 0;   //&&(逻辑与)运算符&&会先评估第一个值,如果为假则不评估第二个值
        if((1 - minute) == 0 && (59 - sec) == 0)
        {
                TR0 = 0;
                AddTemp = 1;
                green = 1;
                red = 0;
                Soup = 1;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ModeFlag=5;
          }
}

/*******************************************
******          煮粥部分   *******
*******************************************/
void CookSoup(void)             //煮粥
{
        LCD_WriteString(1,1,"Cook Soup");
        //delay00(200);
        AddTemp = ~AddTemp;     //开始加热
        //congee = 0;
        green = 0;
        red = 1;
        if(temp >= 450)         //超过45度
        {
                TR0 = 1;

                if(sec!=oldsec)
                {
                        oldsec=sec;
                        LCD_SramChar(1,12,(3 - minute)%100/10+0x30);         //工作4 分钟
                        LCD_SramChar(1,13,(3 - minute)%10+0x30);
                        LCD_SramChar(1,14,':');
                        LCD_SramChar(1,15,(59 - sec)%100/10+0x30);
                        LCD_SramChar(1,16,(59 - sec)%10+0x30);
                  }
          }
        else
        TR0 = 0;
        if((1 - minute) == 0 && (59 - sec) == 0)
        {
                TR0 = 0;
                AddTemp = 1;
                green = 1;
                red = 0;
                congee = 1;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KeepTemp();
                ModeFlag=5;
          }
   }
/*******************************************
******          煲汤部分   ******
*******************************************/
void Stewedsoup(void)            //煲汤
{
        LCD_WriteString(1,1,"Stew soup");
        AddTemp = ~AddTemp;      //开始加热
        delay00(800);
        green = 0;
        red = 1;
        //Stewed = 0;         //时间不相等才执行
     if(temp >= 400)          //超过40度
        {
                TR0 = 1;

                if(sec!=oldsec)
                {
                        oldsec=sec;
                        LCD_SramChar(1,12,(5 - minute)%100/10+0x30);         //6分钟
                        LCD_SramChar(1,13,(5 - minute)%10+0x30);
                        LCD_SramChar(1,14,':');
                        LCD_SramChar(1,15,(59 - sec)%100/10+0x30);
                        LCD_SramChar(1,16,(59 - sec)%10+0x30);
                 }
         }
        else
        TR0 = 0;
        if((1 - minute) == 0 && (59 - sec) == 0)
        {
                TR0 = 0;
                AddTemp = 1;
                green = 1;
                red = 0;
                Stewed = 1;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Beep = 0;delay00(200);Beep = 1;delay00(200);
                ModeFlag=5;
          }
}

/*******************************************
******          保温部分   *******
*******************************************/
void KeepTemp(void)
{
        LCD_WriteString(1,1,"Keep Temp");   //9个字符位
        AddTemp = 0;         //开始加热
        green = 0;
        red= 0;
        if(temp >= 300)      //超过60度  测温放大了10倍
        {
                AddTemp = 1; //停止加热
                green = 1;
          }

       else if(temp <= 250)        //开始加热 30度
        {
                AddTemp = 0;
                green = 0;
                red=0;
         }
}

/*******************************************
******          按键部分   ******
*******************************************/
void key_scan()
{
        unsigned char s1num=0;
        if(menu==0)
     {
       delay00(50);
           if(menu==0)
           {
             while(!menu);
                  s1num++;
               // command(0x01);
               LCD_write_command(0x01);  //清除屏幕显示
               TR0 = 0; hour=0;minute=0;sec=0;
                while(1)
            {
               if(menu==0)
                {
                  delay00(50);
                    if(menu==0)
                      {
                         while(!menu);
                         s1num++;
                        }
                 }

                        if(s1num==1)
                        {
                           LCD_WriteString(2,1,"Set Mode:");
                           LCD_SramChar(2,10,mode/10+0x30);
                           LCD_SramChar(2,11,mode%10+0x30);

                           if(add==0)
                                 {
                                     delay00(30);
                                       if(add==0)
                                          {  while(!add);
                                               mode ++;
                                              if(mode >= 5)
                                                  mode = 0;
                                                  LCD_SramChar(2,10,mode/10+0x30);
                                                  LCD_SramChar(2,11,mode%10+0x30);
                                             }
                                     }

                                 if(dec==0)
                                 {
                                         delay00(30);
                                         if(dec==0)
                                            {  while(!dec);
                                                 if(mode == 0)
                                                     mode = 5;
                                                     mode --;
                                                     LCD_SramChar(2,10,mode/10+0x30);
                                                     LCD_SramChar(2,11,mode%10+0x30);
                                               }
                                    }
                         }

                        if(s1num==2)
                        {
                                LCD_WriteString(2,0,"Set hour:");
                                LCD_SramChar(2,10,hour1/10+0x30);
                                LCD_SramChar(2,11,hour1%10+0x30);

                           if(add==0)
                                 {
                                    delay00(30);
                                      if(add==0)
                                          {   while(!add);
                                              hour1 ++;
                                              if(hour1 == 12)
                                                  hour1 = 0;
                                                  LCD_SramChar(2,10,hour1/10+0x30);
                                                  LCD_SramChar(2,11,hour1%10+0x30);
                                             }
                                     }
                                 if(dec==0)
                                 {
                                         delay00(30);
                                         if(dec==0)
                                             { while(!dec);
                                                if(hour1 == 0)
                                                    hour1 = 12;
                                                    hour1 --;
                                                  LCD_SramChar(2,10,hour1/10+0x30);
                                                  LCD_SramChar(2,11,hour1%10+0x30);
                                                }
                                     }
                           }

                         if(s1num==3)
                        {
                                LCD_WriteString(2,0,"Set minute:");
                                LCD_SramChar(2,12,minute1/10+0x30);
                                LCD_SramChar(2,13,minute1%10+0x30);

                            if(add==0)
                             {
                               delay00(30);
                               if(add==0)
                                 { while(!add);
                                     minute1 ++;
                                       if(minute1 == 60)
                                           minute1 = 0;
                                           LCD_SramChar(2,12,minute1/10+0x30);
                                           LCD_SramChar(2,13,minute1%10+0x30);
                                   }
                              }

                          if(dec==0)
                            {
                              delay00(30);
                               if(dec==0)
                                 {  while(!dec);
                                      if(minute1 == 0)
                                           minute1 = 60;
                                           minute1 --;
                                           LCD_SramChar(2,12,minute1/10+0x30);
                                           LCD_SramChar(2,13,minute1%10+0x30);
                                    }
                              }
                          }

                        if(s1num == 4)
                        {
                                s1num=0;         //s1num清零
                                // command(0x01);   //清屏
                                LCD_write_command(0x01);  //清除屏幕显示
                                delay_n40us(1);
                                ModeFlag = 6;
                                AddTemp = 1;
                                TR0 = 1;
                                break;
                           }
               }
         }
    }
}

/*******************************************
******     显示预约剩余时间部分   ******
*******************************************/
void SetTime(void)
{
        LCD_SramChar(1,1,(hour1 - hour)%100/10+0x30);//hour1 是设定的时间,hour是正常走的时间

        LCD_SramChar(1,2,(hour1 - hour)%10+0x30);
        LCD_SramChar(1,3,':');
        if((minute1-minute)>0)
        {
                LCD_SramChar(1,4,(minute1 - 1 - minute)%100/10+0x30);
                LCD_SramChar(1,5,(minute1 - 1 - minute)%10+0x30);
           }

        else
        {
                LCD_SramChar(1,4,'0');
                LCD_SramChar(1,5,'0');
           }
        LCD_SramChar(1,6,':');
        if(((hour1 - hour)>0)||((minute1-minute)>0))
        {
                LCD_SramChar(1,7,(59 - sec)%100/10+0x30);
                LCD_SramChar(1,8,(59 - sec)%10+0x30);
           }

        else
        {
                LCD_SramChar(1,7,'0');
                LCD_SramChar(1,8,'0');   //以上是本函数倒计时显示,归0后显选择的模式
           }
        LCD_WriteString(1,10,"   ");   //每种模式的工作时长填充到这里,不到0显剩余时间
        if((minute1 - 1 - minute) == 0 && (59 - sec) == 0 &&(hour1 - hour) == 0)
        {
                TR0 = 0;Beep = 0;delay00(200);Beep = 1;
                ModeFlag = mode;
                hour=0;minute=0;sec=0;
          }
}

/*******************************************
******          主函数  ******
*******************************************/
void main()
{
         EA = 1;
         TMOD = 0X01;
         ET0 = 1;
         TH0 = 0X3C;
         TL0 = 0XB0;
         Beep = 1;
         AddTemp = 1;
         //  LCD_Initial();    //LCD_init  上面的
         LCD_init();
         Init_DS18B20();
         delay_ms(100);
         temp = ReadTemperature();  //uint ReadTemperature()   上面的
         //delay_ms(100);  //在ASCII码表中,0x30是十六进制表示法,对应于十进制的48,它代表的字符是数字"0"。

         while(1)
         {
                        temp = ReadTemperature();   //读取温度
                        //Disp_Temperature();
                        LCD_WriteString(2,1,"NowTemp=");   //修改后开机显示在下面行
                        LCD_SramChar(2,9,temp%10000/1000+0x30);
                        LCD_SramChar(2,10,temp%1000/100+0x30);
                        LCD_SramChar(2,11,temp%100/10+0x30);
                        LCD_SramChar(2,12,'.');
                        LCD_SramChar(2,13,temp%10+0x30);
                        LCD_SramChar(2,14,'C');  //不能写0行0列的,本工程函数
                        SetMode();
                        key_scan();   //以下项目预约倒计时归0后才显示出来

                        switch(ModeFlag)                //模式选择
                        {
                                case 1:        CookRice();break;
                                case 2:        CookCong();break;
                                case 3:        CookSoup();break;
                                case 4:        Stewedsoup();break;
                                case 5:        KeepTemp();break;
                                case 6:        SetTime();break;
                          }
            }
   }

/*******************************************
******         定时器定时部分   ******
*******************************************/
void t0() interrupt 1
{
         TH0 = 0X3C;
         TL0 = 0XB0;
         count ++;
         if(count >= 20)
         {
                 count = 0;
                sec ++;
                if(sec == 60)
                {
                        sec = 0;
                        minute ++;
                        if(minute == 60)
                            hour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