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把直流24V转换成±15V双电源的隔离电源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5-05-31):
求一个实用的,能把直流24V,转换成±15V双电源的隔离电源电路。

网友A:
既然要隔离那就必须要变压器,这个设计必然不简单。最容易上手的是反激,那就用UC3842典型电路好了。

网友B:
网上有卖

网友C:
网上买现成的模块,或买配套的变压器+芯片。如果不隔离,则使用一般的降压、升降压IC+电感也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