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中定义了uint8_t* dataz,函数中强制类型转换是不是可以不要了

楼主(2025-05-31):
void write_data(uint8_t* dataz) //定义了dataz为指针变量
{
        uint8_t *pa = (uint8_t *)dataz;  //强制类型转换(uint8_t *)是不是可以不要了
       ........
}

网友A:
相同类型,不必写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同类型,不必写转换

谢谢。

楼主:
大家都来说说各自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同类型,不必写转换

谢谢群友。

网友B:
你自己try一下看编译器是否有warning就知道了,没不要到论坛上面来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