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GL5506光敏电阻连接stm32f103c单片机的光照检测电路设计

楼主(2025-06-01):
需要电路图 引脚描述表 不需要直接连在单片机上的电路图只需要光照检测电路连接电路图和怎么设计的

网友A:
就是一个电阻的事儿。电源----电阻----CdS----地。电阻和CdS的结点送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电阻的事儿。电源----电阻----CdS----地。电阻和CdS的结点送单片机。

没错吧但是老师说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电阻的事儿。电源----电阻----CdS----地。电阻和CdS的结点送单片机。

这个描述需要怎么改

网友B:
GL上面不就是个电阻吗?

网友C:
可以送ADC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GL上面不就是个电阻吗?

人家估计是要设计成电流或电压与光强度有一定的强度关系,转换成数字后直接就是光强度或光功率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