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riteByte(*(&DSP_BASS[nBass][0])); 这样的写法是不是多此一举

楼主(2025-06-01):
I2C_WriteByte(*(&DSP_BASS[nBass][0]));  //这样的写法是不是多此一举

I2C_WriteByte(DSP_BASS[nBass][0]);  //这样写是不是就可以了

楼主: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编译器没有warning而且能正常工作那么你的想法就是对的,没有道理来论坛求助。

网友B:
看编译器,前者更通用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器没有warning而且能正常工作那么你的想法就是对的,没有道理来论坛求助。

在一本书上看到这么写的,感到多次一举,所以想大家一起分析一下,论坛就是讨论问题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一本书上看到这么写的,感到多次一举,所以想大家一起分析一下,论坛就是讨论问题用的。

说明那本书的作者水平比你低下,说明不了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