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有没有串口抓包工具推荐的,纯小白,想像网络协议那样直接curl协议转化为代码

楼主(2025-06-01):
能否做到像网络协议那样抓包重放呢?刚刚涉及 esp32 单片机开发,不太懂这方面的知识点

网友A:
有个串口监控的,可以截取两个串口之间的通讯数据,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个串口监控的,可以截取两个串口之间的通讯数据,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

你好,是哪个软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是哪个软件?

软件名:AccessPort,好久没用了,不知道情况怎么样,这个是从软件sudt主页/cn/download.htm下载,下面的是软件的介绍,win7以上的系统不能用的。

SUDT AccessPort 1.37 说明
=====================
在使用之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
1.软件说明
---------------------
SUDT AccessPort 是一款用于PC机串口(RS232)调试、监控的软件。
特点:
1).监控串口:具有端口监控功能,可以监控、拦截、保存所收发的数据(NT/2K/XP/Vista/Win7)。
2).串口调试:支持常用的串口操作功能,支持大数据量的收发、保存,支持自动发送。
3).动态变参:在不改变当前所打开端口的情况下,能动态改变端口参数(如:波特率、校验位、流控制等)。
4).双模编辑:数据发送区内嵌十六进制编辑器(类似UltraEdit),支持十六进制<=>文本双模式切换编辑,支持unicode。
5).国际版本:国际版,支持多国语言。
6).无需安装:界面友好,方便易用。
简要描述:
1).用于串口调试,支持常用的110-256000波特率,支持自定义波特率。
2).能以字符或十六进制接收或发送任何数据,能发送、接收任意大小的文件。
3).在不改变当前所打开端口的情况下,能动态改变端口参数(如:波特率、校验位、流控制等)。
4).数据发送区可实时编辑、发送文本数据。
5).能将所接收的原始数据以及显示数据分别保存。
6).数据发送区允许设置发送周期,自动发送数据。
7).可调试的端口范围是COM1-COM255,支持扩展端口(USB<->RS232)。
8).可设置字体、文字颜色、背景颜色。
9).允许将发送区的数据在接收区回显,模拟终端操作。
10).允许发送区数据以回车键作为发送操作信号。
11).Terminal模式支持自动应答功能,支持Hex、Text、浮点数等类型。
12).Terminal模式支持预定义数据发送,支持Hex、Text、浮点数等类型。
13).Monitor模式支持彩色文本显示,便于更好的区分、观察数据.
14).允许Monitor模式下拦截到的数据以十六进制或字符方式显示。
15).允许接收区在接收到的数据后添加回车字符(CRLF),便于观察数据。
16).可将Terminal模式下接收到的数据按照十六进制文本方式导出到文件或剪贴板。
17).允许保存程序环境变量。
18).定义热键,方便操作。
19).国际版,支持多国语言。
20).数据发送区内嵌十六进制编辑器,支持unicode。
21).支持串口监控功能,可以监控串口设置以及收发的数据。
22).在线自动更新提示功能,当有可用新版本时提示用户下载。
23).本程序线程安全,可以同时启动多个副本调试多个串口。
A.程序拥有端口监控功能,可以监控内核事件并拦截所有通过指定端口收发的数据,该功能
目前只在2000/XP/2003平台上有效。
        1.在使用监控功能前必须保证所要监控的端口处于关闭状态。
        2.运行本程序,选择所要监控的端口并启动监控功能,然后启动要被监控的端口;
B.程序第一次启动时自动设置语言,也可以手动在View->Language菜单项选择相应的语言,
目前支持英文、简体中文、繁体中文。
2.运行环境
---------------------
Windows 9x/2000/XP/2003/Vista/Win7, 32位/64位
3.安装与卸载
---------------------
运行解压软件,将压缩包解压到指定目录完成安装。卸载时只需将程序目录删除。
4.软件使用
---------------------
SUDT AccessPort 安装完成后即可使用。

网友C:
串口调试助手 不是可以抓包吗?不知道符不符合你的抓包要求,可以去试试

网友D:
并个线,不是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