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8单片机T0 T2+LCD1602频率计源程序

楼主(2025-06-01):
使用STC15W408的T0、T2 中断+ 1602显示的频率计程序,测量振动频率用。

//STC15W408,P34 T0为频率输入口
#define CPU_Fosc 6000000uL //定义时钟
#include<STC15F2K60S2.H>
//#include<stdio.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1602.h"
#include"delay.h"

bit OVERFLOWFLAG;
bit TIMERFLAG;

/*------------------------------------------------
                    定时器0初始化子程序
                                        本程序用于计数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 0x04;          //使用模式1,16位计数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                             //定时器开关打开
/*------------------------------------------------
                    定时器2初始化子程序
                                        本程序用于定时
------------------------------------------------*/
void Timer2Init(void)                //100微秒@6.000MHz
{
        AUXR |= 0x04;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2L = 0xA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2H = 0xFD;                //设置定时初始值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
/*
void Init_Timer1(void)
{
TMOD |= 0x10;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1=0x3c;              //给定初值,这里使用定时器最大值从0开始计数一直到65535溢出
TL1=0xb0;
EA=1;            //总中断打开
ET1=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1=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
                    主程序
------------------------------------------------*/
main()
{
unsigned  long int a;
char temp[16];      //定义字符显示缓冲数组
Init_Timer0();      //初始化定时器0
Timer2Init();      //初始化定时器2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屏
LCD_Str(0,0,"    PIN LV JI ");//写入第一行信息,主循环中不再更改此信息,所以在while之前写入

while(1)
{
  if(OVERFLOWFLAG)//检测溢出标志,如果溢出表明频率过高,显示溢出信息
    {
         OVERFLOWFLAG=0;//标志清零
     LCD_Str(0,1,"overflow >655KHz");
        }
  if(TIMERFLAG)      //定时1s到,做数据处理
    {
         a=TL0+TH0*256;//读取计数值
         a=a*16;     //扩大到实际值
//     sprintf(temp,"FREQ:%08.0f Hz",(float)a);
     LCD_Str(0,1,temp);//显示到液晶第二行
         TR0=1;                     //2个定时器打开
//         TR1=1;
     IE2  = 0x04;   //T2中断允许
         TH0=0;                     //保证计数器初值为0
         TL0=0;
         TIMERFLAG=0;               //打开计时计数标志

        }
  }
}

/*------------------------------------------------
                 定时器0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00;              //重新给定初值
TL0=00;

OVERFLOWFLAG=1;  //溢出标志

}
/*------------------------------------------------
                 定时器2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2_isr(void) interrupt 12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T2L = 0xA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2H = 0xFD;                //设置定时初始值

i++;
if(i==10)       //1s计数时间单位,得出1s脉冲个数,即为频率Hz
   {
   i=0;
   TR0=0;        //2个定时器关闭
//   TR1=0;
   AUXR=0x00;         //T2关闭中断
   TIMERFLAG=1;  //标志位清零
        T2L = 0xA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2H = 0xFD;                //设置定时初始值
   }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