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39两路比较电路,是否连接正确

楼主:
用的是LM339芯片,是否连接正确。

网友A(2025-06-02):
使用前了解一下运放内部电路图非常必要,输出1缺少一个上啦电阻。

网友B:
我印象中339这类比较器是OC输出的,即集电极开路输出,需要外部加上拉电阻,李查看一下芯片手册。

网友C:
比较器不加滞回翻转的时候会抖动,在+和out之间加个1M的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使用前了解一下运放内部电路图非常必要,输出1缺少一个上啦电阻。

输出都有10K上拉。但图画得怪怪的而且不全,比如接地标成-12V出现+12V、+5V还没核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输出都有10K上拉。但图画得怪怪的而且不全,比如接地标成-12V出现+12V、+5V还没核心。

应该是用12V电源生成的5V,所以一开始把地线写成-12V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用12V电源生成的5V,所以一开始把地线写成-12V了。

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使用前了解一下运放内部电路图非常必要,输出1缺少一个上啦电阻。

这样应该可以了,加了上拉。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样应该可以了,加了上拉。

Q5多此一举,339最大输出电流20mA直推光耦很轻松。

网友G:
引用 网友C:
Q5多此一举,339最大输出电流20mA直推光耦很轻松。

对的!
339直接驱动,仅限流,还省略一个上拉,省很多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