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升压电路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电路,想将锂电池3.7V升压成6V使用,就想到用34063,(34063可做升压,可做降压,也可做电压反转),跟着数据手册将电路做出来。

电路也动作起来了,输出为6V,不多不少,似乎很成功。
但是,现在发现输入的电流比较大,按理说我的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的比例应该与输入电流跟输出电流的比例一样才对啊。
理想状态下,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的比例是162%。
简单的测试一下,在输出端接了几个小负载,但似乎电流的比例并不是很一样?
输入电流输出电流
输入电流:输出电流
2mA0mA空载
130mA36mA
361%
100mA60mA
167%
520mA220mA
236%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是哪里参数不对,引起电流这么大?

网友A(2025-06-04):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换效率更高的芯片,比如SDB628.

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B:
你可以换效率更高的芯片,比如SDB628.

网友B:
你忽略的效率,34063效率不高,一般在65~75%左右。
忽略本身耗电,输入电压*输入电流 *效率 = 输出电压*输出电流。
比如输入3.7V 500mA,效率75%,则输出6V 231mA。

网友C:
这个芯片效率不高,pwm频率还不是固定的。(额定输出功率/输入功率)大于0.7就没问题。
C3用1.5nF,pwm频率太低了,不妥,应选470pF。
建议搜索一下“MC34063在线计算器 | MC34063参数计算器 | MC34063计算器在线使用”

网友D:
这个芯片效率最高好像也才70%.  负载输出最大0.1A.   再加上电流又测不准, 所以不用管。 除非效率特别低。

网友E:
输出电流越小,效率越低,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你应该算效率,(输出电压X电流)/(输入电压X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