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EL有没有办法统计元素的个数?

楼主(2025-06-02):
EXCEL有没有办法统计元素的个数? EXCEL有没有办法统计元素的个数?.png

网友A:
直接用的函数,估计没有

网友B:
应该有,但是我不会。我用坐标文件,可以先对104进行排序,然后用一个公式填写零件编号。应该也可以统计数量,表格功能很强大的

网友C:
=LEN(G33)-LEN(SUBSTITUTE(SUBSTITUTE(G33,",",""),",",""))+1

网友D:
没有直接用的公式,而且这种中文式的表述也不可能有。
但如果你的写法很规律(每元件有1个C或相隔1个空格等),可用其他方法求出。
地板给的公式就是这样计算出字串中含有多少个字母C:LEN(B4)-LEN(SUBSTITUTE(B4,"C",""))。

网友B:
然后贴装坐标文件导入机器的软件后不久能看到数量了?
比如

网友E:
LEN(B4)-LEN(SUBSTITUTE(B4,"C","")),函数可以用,已实测,见图片。

网友F:
你这是什么软件生成的报表?我用AD6的直接出来就是几个。。。

网友G:
非常简单
=LEN(A1)-LEN(SUBSTITUTE(A1," ",""))+1
确保前后没有空格,并且中间只有一个空格,A1 就说是你要计算的。

网友H:
这不是跟电路有关的吗
在原理图或者PCB中输出BOM就可以了
而且,就算有函数可用,你最后还是得一个一个的去对的

网友I:
ad原理图直接导出bom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EN(B4)-LEN(SUBSTITUTE(B4,"C","")),函数可以用,已实测,见图片。

谢谢了  NB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N(G33)-LEN(SUBSTITUTE(SUBSTITUTE(G33,",",""),",",""))+1

这里真是高手如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后贴装坐标文件导入机器的软件后不久能看到数量了?
比如

谢谢  你很专业  做SMT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不是跟电路有关的吗
在原理图或者PCB中输出BOM就可以了
而且,就算有函数可用,你最后还是得一个一个的去 ...

好久没看到你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