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电路怎么画呀,还有lm1117降压电路图,电源电路图非得要复杂一点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5-06-02):
1117输入加个电解,U1、U2的电源和地之间要加104电容退耦,尽可能靠近电源引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17输入加个电解,U1、U2的电源和地之间要加104电容退耦,尽可能靠近电源引脚。

可以帮忙画一下吗 不止降压图,还有220v转5v开关电源 电源电路图 谢谢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17输入加个电解,U1、U2的电源和地之间要加104电容退耦,尽可能靠近电源引脚。

或者有个参考的都行 急需急需 谢谢谢谢,不白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或者有个参考的都行 急需急需 谢谢谢谢,不白嫖

给你两个220V转5V的电路图供参考

网友D:
网上找个51单片机最小系统,ldo降压去嘉立创找芯片手册,上面有推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