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PCB天线设计,主要看哪几个参数?

楼主(2025-06-02):
谢谢大家

网友A:
最基本的就是增益和指向性。

网友B:
1. 电气性能
工作频率:匹配 2.4GHz ISM 频段(2.402-2.485GHz),确保谐振频率在此范围。
特性阻抗:标准 50Ω,需与射频电路匹配,避免驻波比(VSWR>2)。
辐射效率:≥50%,影响信号强度,受 PCB 材料损耗角正切(tanδ)影响。
2. 物理结构
天线尺寸:基于 1/4 或 1/2 波长设计(如倒 F 天线、PIFA 天线),尺寸不足会导致频率偏移。
PCB 材料:优先选高频板材(如 Rogers),FR-4 需控制厚度(≤λ/10)和走线宽度(≥0.2mm)。
接地平面:尺寸≥天线 2-3 倍,避免金属遮挡(如螺丝、屏蔽罩)。
3. 环境兼容性
布局位置:远离金属边框(≥5mm)、干扰源(射频芯片、晶振),与外壳保持距离。
EMC 要求:满足辐射杂散标准(如 FCC、CE),回波损耗≤-10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