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欠电压保护电路

楼主:
再做到欠压报警部分的时候,ls2蜂鸣器不起作用,想改成电压比较器,但是没有思路,我该怎么改啊?请各位大佬不吝指教

网友A(2025-06-07):
这是我用比较器做的一个过压防护,希望对你有帮助,做的不对也请指点

网友B:
使用分压电阻产生固定参考电压

网友B:
使用分压电阻产生固定参考电压  Vcc --- R3 ---+--- R4 --- GND               |               +-- 比较器负输入端(-)                                           Vref = Vcc * R4/(R3+R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