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DIY外置硬盘柜的电源问题

楼主(2025-06-03):
自己DIY了一个简易的外置硬盘柜,但是有些问题(具体如下),希望大佬能帮忙指导一下问题出在哪里。硬盘用了之前旧笔记本上拆下来的五个2.5硬盘,分别装进硬盘盒都是可以正常读写的。
电源用的是联想的20V6A的120W笔记本电源,通过一个560mini模块降压至5V给5块硬盘并联供电。电源是老Thinkpad的没有问题的。通电后测了下模块输出稳定在5.1V。
数据传输用的一块JMB575芯片的type-c转sata的转接板。五根sata线是从办公室刚退的联想电脑上拆下来的,肯定没问题,c-c口的数据线是我另一块正常使用的移动硬盘的线,肯定也没问题。
连接好了之后主要表现为:不读盘,设备管理器中显示usb大容量存储设备黄色感叹号。磁盘管理中也不显示。
卸载设备后,重新插拔电源和数据线一两次,就都能读出来了,但是很快盘就都掉了。我怀疑过是电流不足,拔掉4块硬盘的连接只连接一块,可以比较稳定的读写,但是两三个小时后还是掉了(具体时间没细看,插着一下午,大概两个小时后看还是连接着的,晚上再看的时候又掉了,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其他的原因)。因为接一块硬盘的时候,可以相对稳定的读写盘,但是五块硬盘同时连接就不行,所以怀疑是供电不足,但是如前面所言,即便是五块硬盘同时连接的时候模块输出端仍是是5.1V的稳定输出,电流我不会测,但是电源是120W的,560mini模块可以输出5A,五块硬盘的电流分别是1.1A、0.58A、0.55A、1.0A、1.0A,总电流也不超过5A。
我也考虑过是不是启动电流过大,但是在网上看到560mini模块最大可以输出到9A,而且,如前面所言,五块硬盘也可以短暂显示的,应该不存在启动电流不够的问题。
目前来看,大概率就是电源的问题,我不是很理解,这种笔记本电源不知道是不是有啥其他特征不适合给硬盘供电,我在网上也没找到相关的参数。
希望有大佬来指导一下我这个DIY的外置硬盘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对了,在控制面板中的电源选项中也设置了硬盘关闭时间(999999分钟)。

网友A:
你看下硬盘供电端口  好像要有12V才行

网友B:
多整个降压模块,分一分

网友C:
先再增加一块560mini模块,再增加一路硬盘  也就是先使用两路看看能用不

网友D:
看了一下其它人对于JMB575芯片的type-c转sata的转接板的方案作出的不足

方案不足:

* 性能受限: TYPE-C接口限制了传输速度(6GB/s)。

* 扩展性有限: 组件和接口限制了扩展能力。

* 缺乏硬盘监控: 无法进行磁盘管理、防休眠等操作。

* 不支持RAID: 需依靠软件RAID或依赖硬盘自身可靠性。

* 不支持热插拔: 无法热插拔硬盘。

* 功耗较高: 5块3.5寸硬盘耗电量较大,需至少10A的DC电源(可考虑申请开关电源样品)。

与易驱线方案对比: 易驱线方案需要5个易驱线及1个至少10A的DC一分六电源线,线材成本更高

网友E:
试试在560模块出入和输出并联个1000uf左右的电解电容。

楼主:
昨天晚上又研究了一下,把这玩意儿插在我win7的老thinkpad上了,发现可以正常读取,我待机连接了一夜,早上起来发现不需要重新挂载也能直接读写。
所以猜测还是电脑设置的问题,现在用的是win11的迷你主机,实在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硬盘供电端口  好像要有12V才行

2.5的硬盘应该不用12V和3.3V

楼主: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又研究了一下,把这玩意儿插在我win7的老thinkpad上了,发现可以正常读取,我待机连接了一夜,早上 ...

高兴的太早了,今天又试了下,发现查笔记本上虽然能显示五个盘,但是无法读写,打开文件显示文件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整个降压模块,分一分

有可能 ,我刚刚试了下只接2块硬盘,目前读写都正常,再放一晚上,看看盘掉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再增加一块560mini模块,再增加一路硬盘  也就是先使用两路看看能用不

可以可以,打算明天试一下,刚刚试了连接2块硬盘,暂时看来读写还是正常的。

网友F:
小硬盘供电5v,找个20安培5v铝壳工业电源就可以了,十几块钱又不贵,楼主偏偏用高压20v再用模块转,
看图都不靠谱,近路不走偏找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再增加一块560mini模块,再增加一路硬盘  也就是先使用两路看看能用不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整个降压模块,分一分

多加了块降压模块,分别接了两块硬盘,还是不行 显示“未知USB设备(设定地址失败)”

网友G:
考虑下560mini是否过热导致输出功率受限?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如果这样都不行,那得重新审视那个转换板的性能了!不行先测试一个硬盘看是否足够稳定,毕竟数据的事都不是小事,太有体会了

网友H:
你这个5块硬盘集中供电有问题啊!电源波动一起都影响,应该分开加滤波电容才能不影响各自硬盘供电,或者换输出5口的USB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硬盘供电5v,找个20安培5v铝壳工业电源就可以了,十几块钱又不贵,楼主偏偏用高压20v再用模块转,
看图 ...

还是想自己折腾玩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这样都不行,那得重新审视那个转换板的性能了!不行先测试一个硬盘看是否足够稳定,毕竟数据的事都不 ...

哎 ,已经报废掉一块硬盘了,还是其中唯一一块我存了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5块硬盘集中供电有问题啊!电源波动一起都影响,应该分开加滤波电容才能不影响各自硬盘供电,或者换 ...

重新用电脑电脑是不是应该就OK了阿? 哎,电脑电源太大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重新用电脑电脑是不是应该就OK了阿? 哎,电脑电源太大了

5v手机充电头多口的,1A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