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个宝上面买了一个电源模块,尖峰比较大

楼主(2025-06-03):
12V的用XL1509降到5V,结果CPU频繁复位。
增加电感啥的没用
看尖峰频率是模块的频率
要在5V和12V端都用瞬态二极管,用多少V的比较好?

网友A:
输入电容加大到470uf以上

网友B:
10V和24V

网友C:
尖峰是因为输出滤波电容的ESR大,改用低ESR的电容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容加大到470uf以上

你说的是XL1509的输入?就是12V的电容?我用的是1000的,还尝试并联了一个1000的,不行
输出是470的,两个,并尝试了增加到4个。不行。
芯片旁边的104,尝试换了一个10U的钽电容,没用
还在12V的两条线上各串联了一个470uH的电感,没用。
瞬态二极管,没用过,手上没有,也不知道用啥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尖峰是因为输出滤波电容的ESR大,改用低ESR的电容就OK了。

ESR啥意思?模块上用的固态电容
我用的绿色金字的,还尝试了钽电容。都不行。

楼主:
从示波器上看,幅度也没有那么高啊
10V,那还能管用吗?

网友D:
建议把你的原理图和走线都贴出来,这样大家才方便分析,另外芯片规格书都有参考电路,建议选型直接照抄

网友E:
没线路图,没实物图,盲猜...,既然有示波器,应该是好解决,高频纹波的话,在回路里对地104该是可以的...不过104的位置很关键,连上示波器,自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把你的原理图和走线都贴出来,这样大家才方便分析,另外芯片规格书都有参考电路,建议选型直接照抄

CPU是STC8G1K08

楼主:
测试就只通电,继电器没有负载。尝试改动一些分支的接地点,没有用。

网友F:
mcu电流不大,没必要用dcdc,应使用LDO。

网友A:
输入470uf 电解,应该可以了,输出 100uf 用固态电容,不需要太大,,1509 FB脚走线要尽量短,电感按官方的即可,,STC VCC 对GND 加一个0.1uf 电容,,,, PCB走线 也是比较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mcu电流不大,没必要用dcdc,应使用LDO。

通过串口连接一个5寸屏,背光电流挺大的

楼主:
这是串口TX端的信号,可以看到电源文波非常大,测量5V端,文波一样的,非常多的很尖的脉冲
刚在芯片脚边上并联了一个4.7V的稳压管,比较热,说明已经在工作了,但是问题一样存在。
是否考虑对CPU使用一个LDO单独弄到比如3.3V能解决问题?
问题是一样的电压供给显示屏模块却是很稳定的。

网友G:
1509 FB的走线太长了。另外某一个宝上的1509用过一次,文波大,换某商城的后就好了。

网友F:
先要确定是不是纹波大造成的。加上π形滤波试试有否改善。

网友F:
我用过XL1509。多加几个0.1uF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1509 FB的走线太长了。另外某一个宝上的1509用过一次,文波大,换某商城的后就好了。

看波形里面的文波,频率并不是1509的,我看了,1509的输出很平稳,频率150K
文波拉长后观察频率约为三分之一,就是40几K左右,应该是模块的工作频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要确定是不是纹波大造成的。加上π形滤波试试有否改善。

各种滤波都测试了,不行
我通过触摸屏模块的USB供电反向给主板供电,就非常稳定的运行。一点问题没有。
我还换了另外一个功率小点模块,示波器看了,那个文波小一些,但是功率不够,需要吧显示屏亮度调到很低才能运行,否则几十秒后模块就热保护输出瞬间丢失,瞬间又复位。导致一样的结果。
这款是5W的,复位时间不确定,复位时电压也没有跌落,有时候上电几秒钟就复位了,有时候十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过XL1509。多加几个0.1uF的电流

我在另外一个用变压器供电的板子在用同一盘上的XL1509,输出文波虽然比之前的MC34063稍微大一点,但是没有别的啥问题,运行还算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要确定是不是纹波大造成的。加上π形滤波试试有否改善。

事实是这个CPU我还用在一个PWM的板子上,从示波器上看,当直流电机开始运转时,电源上的干扰更严重,但是运行却十分稳定,我也是糊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要确定是不是纹波大造成的。加上π形滤波试试有否改善。

手头没有100欧,找到一个180欧姆的,放在C1的右边那里了,没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mcu电流不大,没必要用dcdc,应使用LDO。

绝对不能用LDO,LDO的动态性能非常差,瞬态响应完全跟不上,比如输入从0瞬变到12V,输出会有尖峰烧单片机。能不用LDO的场合千万别用LDO,78xx、LM317这些“HDO”动态性能要好得多,至少非常稳定。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是串口TX端的信号,可以看到电源文波非常大,测量5V端,文波一样的,非常多的很尖的脉冲
刚在芯片脚边 ...

LDO动态响应非常差,纹波的频率范围已经在调整率0dB以下了,毫无作用,消纹波只用电感电容这些无源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绝对不能用LDO,LDO的动态性能非常差,瞬态响应完全跟不上,比如输入从0瞬变到12V,输出会有尖峰烧单片机 ...

7805的话,对于大于0.5A的负载,会非常热,需要一个很大的散热器,同时5W的模块就不够用了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手头没有100欧,找到一个180欧姆的,放在C1的右边那里了,没用。

看来不是纹波大造成的。
多加些0.1uF电容退耦,加在uln2003、mcu、1509、屏供电等器件附近。
另外继电器如果是控制交流非纯阻类器件的话,还要加阻容吸收电路。

网友A:
看了你示波器图,,感觉不是纹波导致 stc重启,,这点强度还不够它重启,,先看看自己程序bug有没有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7805的话,对于大于0.5A的负载,会非常热,需要一个很大的散热器,同时5W的模块就不够用了吧

这个是那个用变压器的板子,也是一样的1509电路的效果,搞不定了,那个重新买个能过认证的模块试试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不是纹波大造成的。
多加些0.1uF电容退耦,加在uln2003、mcu、1509、屏供电等器件附近。
另外继电 ...

我拆掉2003后也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示波器图,,感觉不是纹波导致 stc重启,,这点强度还不够它重启,,先看看自己程序bug有没有吧

我上面说过,那个我用了模块的USB口反过来通过串口的供电线给CPU供电,就非常稳定,没有任何问题,连续几个小时都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示波器图,,感觉不是纹波导致 stc重启,,这点强度还不够它重启,,先看看自己程序bug有没有吧

我是真没看到过电源里面有这种情况的。

网友I:
CPU频繁复位可能是供电不足、温度异常、线路阻抗匹配有问题、数据传输错误、虚焊(开短路)有关。

网友J:
引用 楼主:
7805的话,对于大于0.5A的负载,会非常热,需要一个很大的散热器,同时5W的模块就不够用了吧

LDO和7805发热量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LDO和7805发热量是一样的。

单独从5变3.3给CPU呢?

网友K:
注意零线和地线的区别

网友L:
如果你有示波器就知道,带负载的时候突然断开,差的DCDC会飙升几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注意零线和地线的区别

模块是隔离输出的,零线和地线是分开啊

网友M:
选瞬态二极管(TVS)要结合电路正常工作电压、耐压等需求,按以下选: ### 12V 端  - **反向工作电压(\(V_{RWM}\))**:需略高于 12V 电路正常工作电压,比如选 \(13 - 15V\)  ,像 2TS13CA、2TS14CA、2TS15CA 这类适配 12V 电路的 TVS 型号可考虑。  - **钳位电压(\(V_C\))**:要低于后级电路(比如连接的降压模块、CPU 等)能承受的最大电压,避免过压损坏。   - **峰值脉冲功率等**:结合可能出现的瞬态电流、脉冲能量选,确保 TVS 能扛住冲击。比如工业环境干扰大,选功率、电流容量大些的。   ### 5V 端  - **反向工作电压(\(V_{RWM}\))**:略高于 5V 正常工作电压,比如 \(5.5 - 6V\)  ,像 SMF5.0A(丝印 FE )、SMAJ5.0A(丝印 AE )等 5V 适配型号可参考 。  - **钳位电压(\(V_C\))**:低于 CPU 等 5V 供电器件的最大耐受电压,像常见 5V 供电芯片,\(V_C\) 选 7 - 8V 左右(具体看芯片手册耐压) 。  - **其他**:若 5V 端是高速信号或对电容敏感,关注 TVS 结电容,选低结电容型号防信号畸变。   实际选时,还要结合电路应用场景(比如工业、消费电子,干扰强度不同)、封装(考虑 PCB 空间、散热) ,选完建议查厂商规格书,验证参数适配,也可小批量测试验证防护效果 。比如车规级应用,TVS 还得符合 AEC - Q101 等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