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创商城中找到的元件封装,怎么把3D模型关联上这个封装?然后导出来AD格式,AD软...

楼主(2025-06-03):
立创商城中找到的元件封装,怎么把3D模型关联上这个封装?然后导出来AD格式,AD软件可以用?立创EDA导出来的原理图封装和PCB封装(AD格式),现在AD是可以直接用封装只是基本上没有3D的效果(不自己画),想实现有3D的效果,通过关联的方式是否可以实现?如何实现?

楼主:
大家有没有好用的3D库网站或者工具/插件推荐,谢谢

楼主: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这个一开始看的时候  觉得方法很好  结果看到后面 还要用软件分离出底座和元件。。。。然后再用AD导入,非常的低效

网友A:
footprint expert 了解一下

网友B:
PCB库并不是非3D不可。有3D,大部分还是为了装..
如果一定要3D,在AD中就可以简简单单地画出一个差不多的形状。
如果想要精细的渲染/曲面/曲线,可以用3D建模软件,做好模型后导出STP文件,再导入到AD中。
3D建模软件很多,常见的好上手的就有Creo、SW.....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库并不是非3D不可。有3D,大部分还是为了装..
如果一定要3D,在AD中就可以简简单单地画出一个差不多的 ...

在哪个层画呢

网友B:
任意机械层均可以画。除了可以画方形,还画圆形(正立、卧式)、任意形状,也能调色,
只是画不出渐变的曲面。

网友B:
这些就是用AD的自带工具画的。
你可以堆叠着画。就是尺寸要控制好,画出来就大差不差的了。

网友C:
你要是要画元器件的3D库的话可以,去看Fashion360,这里面画的3D库可以让你导出到AD以及嘉立创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