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写的关于智能门禁的程序但是当我按下按键时显示屏没有反应请问大佬出了问题

楼主(2025-06-03):
keil程序
#include <reg51.h>  // 51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stdio.h>   // 用于串口通信相关功能

// 定义引脚
sbit LCD_RS = P2^0;  // 假设LCD的RS引脚接在P2.0
sbit LCD_RW = P2^1;  // 假设LCD的RW引脚接在P2.1
sbit LCD_EN = P2^2;  // 假设LCD的EN引脚接在P2.2
// 假设密码按键引脚
sbit KEY1 = P3^0;
sbit KEY2 = P3^1;
// 假设刷卡模块数据引脚
sbit CARD_DATA = P3^2;
sbit LOCK = P1^0;  // 假设控制门锁的引脚接在P1.0

// 定义密码数组,这里假设4位密码
unsigned char password[4] = {1, 2, 3, 4};
unsigned char inputPassword[4];
unsigned char passwordIndex = 0;
bit isCardValid = 0;  // 刷卡是否有效标志位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i, j;
    for(i = time; i > 0; i--)
        for(j = 110; j > 0; j--);
}

// LCD相关函数
void LCD_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
    LCD_RS = 0;
    LCD_RW = 0;
    P0 = command;
    delay(5);
    LCD_EN = 1;
    delay(5);
    LCD_EN = 0;
}

void LCD_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a) {
    LCD_RS = 1;
    LCD_RW = 0;
    P0 = data;
    delay(5);
    LCD_EN = 1;
    delay(5);
    LCD_EN = 0;
}

void LCD_Init() {
    LCD_WriteCommand(0x38);  // 8位模式,2行显示,5x7字体
    LCD_WriteCommand(0x0C);  // 显示开,光标关
    LCD_WriteCommand(0x06);  // 光标自动右移
    LCD_WriteCommand(0x01);  // 清屏
    delay(2);
}

// 密码按键扫描函数
void KeyScan() {
    if(KEY1 == 0) {  // 假设KEY1为数字1按键
        delay(10);  // 消抖
        if(KEY1 == 0) {
            while(!KEY1);  // 等待按键释放
            inputPassword[passwordIndex++] = 1;
            if(passwordIndex >= 4) {
                // 验证密码
                if(inputPassword[0] == password[0] && inputPassword[1] == password[1] &&
                   inputPassword[2] == password[2] && inputPassword[3] == password[3]) {
                    // 密码正确,开门等操作
                    LOCK = 0;  // 开锁
                    // 记录出入记录(这里简单示例,实际可通过串口等方式存储到外部设备)
                    printf("Password Correct, Access Granted\n");
                } else {
                    // 密码错误提示
                    printf("Password Incorrect\n");
                }
                passwordIndex = 0;
            }
        }
    }
    // 类似处理其他按键
}

// 刷卡模块数据处理函数
void CardScan() {
    if(CARD_DATA == 0) {  // 假设低电平表示

Proteus原理图

Proteus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