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433M无线接受端低功耗控制方案,能让遥控随时能用的方法

楼主(2025-06-03):
我的IC中断引脚RA0接的433信号输入,RA1接的433使能;如果RA1给高电平,功耗就0.1uA,但是遥控就不能用了;有什么好办法即能降低433功耗,又能保证遥控随时能用的方案,降低一部分也行,望大佬指点

网友A:
LoRa有空中唤醒功能,可以试试

网友B:
以几十ms为间隔, 切换使能信号。 比如打开10ms  关闭10ms.

网友C:
试试单片机定时唤醒,

网友D:
我测试了一款成品省电型解码器芯片,待机工作脉冲约为2/10时间,大概在200微秒左右的脉冲。收到正确解码信号后唤醒进入工作状态。

网友E:
要响应的速度快吗?如果反应慢些可能接受,那么发射的时间持续长一些,比如1秒,而433接收模块每500mS工作100mS,接收到同步码后就进入接收;

楼主:
我用看门狗128ms唤醒一次,每次唤醒50ms,但是用起来不灵活,而且功耗一直在1mA~6mA之间跳动,很不稳定,大佬有相关例程吗,让我参考学习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响应的速度快吗?如果反应慢些可能接受,那么发射的时间持续长一些,比如1秒,而433接收模块每500mS工作100mS ...

我用的看门狗128ms唤醒一次,第次50ms,但是用起来不太灵活,而且功耗在1mA~6mA之间跳动,不稳定,有相关例程吗,让我参考学习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