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量程数字电压表求问

楼主(2025-06-03):
下面这个是我们绘制的仿真图,在加入开关之前是可以正确显示电压的,但是加了开关之后就会出现错误,请问是哪里接线有错呀,求解答

网友A:
电池负极缺少一个接地?

网友B:
加入了哪个开关出现错误?不说明是哪个怎么给你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