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引脚上写着AD和A0等等,是什么功能

楼主(2025-06-04):
(图片)

网友A:
A0 是A0~15的地址位, AD是 模拟to数据转换通道数.

网友B:
——后缀不是有解释吗?看看

网友C:
AD0        I        地址总线
A14        I        地址总线

网友D:
STC单片机中的AD一般指ADC功能,手册里会有说明,这款单片机应有15路ADC

网友E:
下一个芯片手册,各个引脚功能都有说明的。

网友F:
看规格书啊,

网友G:
引脚复用,可以当ADC使用

网友H:
访问外部存储器的地址和数据端口吧,还是要买本书看看的

网友I:
手册中都有介绍,为什么不先看看呢?
Ax,地址线;
ADx,地址/数据线(分时复用);
ADCx,模数转换模拟输入。

这里的AD不等于ADC。

网友J:
STC就这鸟样的,整个规格书,乱七八糟的,主次不分。你还是打电话问快一点。

网友K:
AD0-AD7:P0 作为地址/数据复用总线使用时,可作为地址线,为低 8 位地址线[A0~A7],也可作为数据线,为8位数据线[D0~D7]。
A8-A15:启用外部存储器时作为高8位地址总线,与AD0-AD7(地址总线功能)低8位构成16位地址总线。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下一个芯片手册,各个引脚功能都有说明的。

说明你没读过STC的规格书!非STC的才会有引脚说明。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手册中都有介绍,为什么不先看看呢?
Ax,地址线;
ADx,地址/数据线(分时复用);

回这句话的,说明你没有用过STC的芯片,也没有读过STC的规格书。

网友L:
51引脚的命名规则:
AD0~AD7:Address And Data 0~7,外部数据总线 地址低8位/数据总线,使用8位锁存器锁存低8位地址。
A8~A15:总线地址高8位,与上述低8位地址一起组成16位访问空间。
ADC0~ADC14:ADC输入端。

网友H:
这个是标准51的定义吧,不是STC特有的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回这句话的,说明你没有用过STC的芯片,也没有读过STC的规格书。

讲真,STC的芯片还真没用过多少个,但下载个PDF文件还是轻而易举的事。

关于Ax

关于Ax

关于ADx和ADCx

关于ADx和ADCx

PS:图片来自《STC8H系列技术手册》第46页、第50页,章节 第2.3.9 管脚说明

再辩,你就是对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J:
说明你没读过STC的规格书!非STC的才会有引脚说明。

有的,STC官网PDF文件截图如下:

红框明显标示AD为地址

红框明显标示AD为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