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这个简易计算器为什么按计算器键盘的时候,出现的是乱码呢,是因为我的代码....

楼主:
#include <reg52.h>

sbit P0_0 = P0^0; sbit P0_1 = P0^1; sbit P0_2 = P0^2; sbit P0_3 = P0^3;
sbit P0_4 = P0^4; sbit P0_5 = P0^5; sbit P0_6 = P0^6; sbit P0_7 = P0^7;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MENT[16]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sbit ROW1 = P1^0; sbit ROW2 = P1^1; sbit ROW3 = P1^2; sbit ROW4 = P1^3;
sbit COL1 = P1^4; sbit COL2 = P1^5; sbit COL3 = P1^6; sbit COL4 = P1^7;

uchar display_buf[8] = {0,0,0,0,0,0,0,0};
uchar key_value = 0;
uchar flag_key = 0;
uchar op = 0;
uint num1 = 0, num2 = 0;
uint result = 0;
bit flag_op = 0;
sbit BEEP = P3^7;

uchar code KEY_MAP[4][4] = {
    {'7','8','9','/'},
    {'4','5','6','*'},
    {'1','2','3','-'},
    {'C','0','=','+'}
};

void delay_ms(uint ms) {
    uint i, j;
    for(i = 0; i < ms; i++)
        for(j = 0; j < 120; j++);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 = 0x01;
    TH0 = 0xFC;
    TL0 = 0x18;
    ET0 = 1;
    EA = 1;
    TR0 = 1;
}

uchar seg_cnt = 0;
void Display_Scan(void) {

    P0 = SEGMENT[display_buf[seg_cnt]];

    P2 = ~(1 << seg_cnt);
    seg_cnt++;
    if(seg_cnt >= 8) seg_cnt = 0;
}

void Beep(void) {
    BEEP = 1;
    delay_ms(50);
    BEEP = 0;
}

uchar Key_Scan(void) {
    uchar row, col;
    ROW1 = ROW2 = ROW3 = ROW4 = 0;
    COL1 = COL2 = COL3 = COL4 = 1;
    if(COL1 == 0 || COL2 == 0 || COL3 == 0 || COL4 == 0) {
        delay_ms(20);
        if(COL1 == 0 || COL2 == 0 || COL3 == 0 || COL4 == 0) {

            ROW1 = 1; ROW2 = ROW3 = ROW4 = 0;
            if(COL1 == 0) { col = 0; row = 0; }
            else if(COL2 == 0) { col = 1; row = 0; }
            else if(COL3 == 0) { col = 2; row = 0; }
            else if(COL4 == 0) { col = 3; row = 0; }

            ROW2 = 1; ROW1 = ROW3 = ROW4 = 0;
            if(COL1 == 0) { col = 0; row = 1; }
            else if(COL2 == 0) { col = 1; row = 1; }
            else if(COL3 == 0) { col = 2; row = 1; }
            else if(COL4 == 0) { col = 3; row = 1; }

            ROW3 = 1; ROW1 = ROW2 = ROW4 = 0;
            if(COL1 == 0) { col = 0; row = 2; }
            else if(COL2 == 0) { col = 1; row = 2; }
            else if(COL3 == 0) { col = 2; row = 2; }
            else if(COL4 == 0) { col = 3; row = 2; }

            ROW4 = 1; ROW1 = ROW2 = ROW3 = 0;
            if(COL1 == 0) { col = 0; row = 3; }
            else if(COL2 == 0) { col = 1; row = 3; }
            else if(COL3 == 0) { col = 2; row = 3; }
            else if(COL4 == 0) { col = 3; row = 3; }

            return KEY_MAP[row][col];
        }
    }
    return 0;
}

void Calculate(void) {
    switch(op) {
        case 1: result = num1 + num2; break;
        case 2: result = num1 - num2; break;
        case 3: result = num1 * num2; break;
        case 4:
            if(num2 != 0) result = num1 / num2;
            else {

                display_buf[0] = 14; display_buf[1] = 13;
                display_buf[2] = 12; display_buf[3] = 0;
                display_buf[4] = 0; display_buf[5] = 0;
                display_buf[6] = 0; display_buf[7] = 0;
                return;
            }
            break;
    }

    display_buf[0] = result / 10000000;
    display_buf[1] = (result / 1000000) % 10;
    display_buf[2] = (result / 100000) % 10;
    display_buf[3] = (result / 10000) % 10;
    display_buf[4] = (result / 1000) % 10;
    display_buf[5] = (result / 100) % 10;
    display_buf[6] = (result / 10) % 10;
    display_buf[7] = result % 10;
}

void Update_Display(uchar key) {
    uchar i;

    if(key >= '0' && key <= '9') {
        if(!flag_op) {
            num1 = num1 * 10 + (key - '0');

            display_buf[7] = num1 % 10; display_buf[6] = (num1 / 10) % 10;
            display_buf[5] = (num1 / 100) % 10; display_buf[4] = (num1 / 1000) % 10;
            display_buf[3] = (num1 / 10000) % 10; display_buf[2] = (num1 / 100000) % 10;
            display_buf[1] = (num1 / 1000000) % 10; display_buf[0] = (num1 / 10000000) % 10;
        } else {
            num2 = num2 * 10 + (key - '0');

            display_buf[7] = num2 % 10; display_buf[6] = (num2 / 10) % 10;
            display_buf[5] = (num2 / 100) % 10; display_buf[4] = (num2 / 1000) % 10;
            display_buf[3] = (num2 / 10000) % 10; display_buf[2] = (num2 / 100000) % 10;
            display_buf[1] = (num2 / 1000000) % 10; display_buf[0] = (num2 / 10000000) % 10;
        }
        Beep();
    } else if(key == '+' || key == '-' || key == '*' || key == '/') {
        flag_op = 1;
        if(key == '+') op = 1;
        else if(key == '-') op = 2;
        else if(key == '*') op = 3;
        else if(key == '/') op = 4;
        Beep();
    } else if(key == '=') {
        Calculate();
        flag_op = 0;
        num1 = result;
        num2 = 0;
        Beep();
    } else if(key == 'C') {
        num1 = num2 = 0;
        op = 0;
        flag_op = 0;
        for(i=0; i<8; i++) display_buf[i] = 0;
        Beep();
    }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FC;
    TL0 = 0x18;
    Display_Scan();
}

void main(void) {
    Timer0_Init();
    while(1) {
        key_value = Key_Scan();
        if(key_value != 0 && !flag_key) {
            flag_key = 1;
            Update_Display(key_value);
        } else if(key_value == 0) {
            flag_key = 0;
        }
    }
}

屏幕截图 2025-06-04

网友A(2025-06-04):
怎么个乱法也没有显示啊,是不是数码管用错了,共阴与共阳用错了?

网友B:
8段数码管不能显示ASCII码,要用点阵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乱法也没有显示啊,是不是数码管用错了,共阴与共阳用错了?

就是键盘的按键,按了出来的东西不是对应的数字和符号,我用的是共阳的(这个应该是没错的)

屏幕截图 2025-06-04

网友C:
引用 网友B:
8段数码管不能显示ASCII码,要用点阵屏。

但是我要显示的是数字好像也不太行

网友C:
这个问题已经找到了,就是代码的问题

网友D:
一般的话,书写一个计算器代码的话,我感觉网上应该是有很多开源的哦,但是呢要是想自己实现点更加高级点的东西的话呢,我们是需要去加一些单片机前所未有可以实现的功能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