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惠数字电桥故障

楼主:
机子放了好久没有用,现在通电后不停重复显示启动画面,应该有报错。请问是各位是软件损坏了吗?还有得救吗?

网友A(2025-06-04):
不懂,搜索了一下AI给出的答案,参考一下
电源供应问题‌:输入电源电压波动、保险丝熔断或整流电路故障可能导致设备保护性重启10。开关电源在高压大电流状态下工作时,电网波动或内部元器件短路(如开关功率管击穿)会触发过载保护1012。
‌接地或短路故障‌:设备内部或外部连接存在接地不良、电缆老化或短路,引发瞬间跳闸或自动重启912。例如,配电网络中避雷器失效或绝缘子缺陷可能导致类似问题9。
‌电路不稳定或元件老化‌:稳压控制电路故障、高频整流二极管失效或滤波电容漏电,造成输出电压不稳定,进而引发重启10。电源负载过重或开关管性能下降也可能导致类似现象10。
‌环境干扰或连接问题‌:电磁干扰、温度漂移或连接器松动影响电桥平衡,触发设备保护机制12。惠斯通电桥类设备对环境敏感,不稳定条件易导致测量中断和重启12。

网友B:
能开机,基本上就没有大问题  拆开来修就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懂,搜索了一下AI给出的答案,参考一下
电源供应问题‌:输入电源电压波动、保险丝熔断或整流电路故 ...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