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3D/给2D添加3D的话也需要选择step的封装路径吗?机械13层?选择对不对?是不...

楼主(2025-06-04):
自己画3D/给2D添加3D的话也需要选择step的封装路径吗?机械13层?选择对不对?是不是按图示大概画一下就有3D模型出来?元件的高度在哪里设置啊

网友A:
更正一下:之前说的机械层有误差,应该是所有层都可以画,选择机械层是因为这类层的特性。。。
自己随手画的,不用管Step的相关设定。
手边没有AD19,所以我也没看到高度在哪设。。

网友B:
不是有专门放3D的图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