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了一个月的电路图,大家提一下意见或者错误。

楼主(2025-06-05):
大家提一下意见或者错误。

网友A:
光耦输出推动什么?IK

网友B:
8.png右边的三极管是认真的吗?
0V就0V,为何要标-5V?
-5和-12难道不是一个点?
7.png看不懂,PC是干啥的?
5.png里面驱动继电器有必要使用光耦吗?即便要用,这样怕是也不太好用吧。

网友C:
先不看电路,就那一堆的波浪线,标号当参数了吧,你这电路能layout就怪了.
按键全部没有硬件防抖
BUZZ的三极管不是应该用NPN管?

网友D:
图整得这么散,看起来费劲,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说是开发板吧,又没必要用那么多的光耦,说是产品吧,为什么显示部分不用TM1650系列的,看不懂。

网友E:
你为什么不用某家的1T加强51,比如8H系列的?
锁存器,直接用595就行了,就不要用什么573了。
不过你595(573)的E(OE)还是不要接到-5V,最好能接入到IO受控。
GND就是GND,等同于你图中的-5V和-12V。
不过不要再标为-5V和-12V,因为-5V和-12V严格上讲不能做为GND的标识,你可以AGND、BGND这样标识。
这些原理,以后慢慢地你会懂得。。
尽量用连线的方式吧,你图中全是网标,没一条连线,整个图纸可读性很差。
实在不行,画成总线形式也比这强。
key电路接个电容吧,0.1u的就好。
BUZZ电路你还要多想想。
-5V还与PC连在一起了?双标=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F:
5V 和12V 的电位差 怎么解决的?

网友G:
2200uF/16V电容正极接+12V 负极接-12V 电势差24V 通电直接给你炸飞。

网友H:
一些建议:
图1. 74HC573至数码管段选端需加限流电阻。
图2. 74HC595驱动6只LED,建议选Q0-Q5端口。
图6. 两个key网络标号,重复了。应该是key1和key4吧?
图8. 三极管错选PNP错了,应该选用NPN管。
所有地线参考电位应为0V,而不是-5V和-12V。

网友I:
P8蜂鸣器能响吗?P4为啥有些IO口你知道上拉,有些就不上拉,是悬空更容易捕捉电平信号吗?P1你有能力放两个573就不能放个数码管驱动IC吗?

网友J:
首先要明确目的,就是想要实现什么功能。你的目的是什么别人都不知道怎么判断电路是否正确?但从这些零乱的局部电路图看,楼主还不具备设计一个简单实用的电路的能力。

网友I:
引用 网友G:
2200uF/16V电容正极接+12V 负极接-12V 电势差24V 通电直接给你炸飞。

2200uF,他不怕关不了机器吗?这里面的储能都够继电器断电年后重启一次了吧

网友K:
画的是五一单片机的嘛,其实还是有点问题的哦,但是我可以给你指导指导,如果是画的51单片机的话,可以去网上找找关于五一单片你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8.png右边的三极管是认真的吗?
0V就0V,为何要标-5V?
-5和-12难道不是一个点?

PC是我随便取的标识

-5V也可以等于0V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不看电路,就那一堆的波浪线,标号当参数了吧,你这电路能layout就怪了.
按键全部没有硬件防抖
BUZZ的三极 ...

我用程序防抖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整得这么散,看起来费劲,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说是开发板吧,又没必要用那么多的光耦,说是产品吧,为 ...

我用的都是12V交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为什么不用某家的1T加强51,比如8H系列的?
锁存器,直接用595就行了,就不要用什么573了。
不过你595 ...

太谢谢了,我会改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5V 和12V 的电位差 怎么解决的?

有一块电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2200uF/16V电容正极接+12V 负极接-12V 电势差24V 通电直接给你炸飞。

太谢谢了,还好没有接。太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些建议:
图1. 74HC573至数码管段选端需加限流电阻。
图2. 74HC595驱动6只LED,建议选Q0-Q5端口。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5V 和12V 的电位差 怎么解决的?

是我粗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P8蜂鸣器能响吗?P4为啥有些IO口你知道上拉,有些就不上拉,是悬空更容易捕捉电平信号吗?P1你有能力放两个 ...

修改过了。蜂鸣器。

网友H:
引用 楼主:
修改过了。蜂鸣器。

三极管还是接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修改过了。蜂鸣器。

这是听不进大家的提醒啊,地就是地,不能标-5V-、12V;
PNP三极管的发射极电位必须比基极高才能导通,也就是说图中的9012必须上下翻转。

网友L:
一个月设计一个错误很多的电路,你还是改行吧

网友M:
看着有点乱

网友N:
引用 楼主:
修改过了。蜂鸣器。

这图寥寥无几没几个元件画它有什么意义,pnp三极管接线都能画反,直接上电烙铁搭桥不行吗

网友O:
9012三极管的发射极应该接向高电位,否则无法驱动……刚开始画电路图时,要学会养成好习惯,要严谨慎行,多检查几次,范错误不可怕,怕的是屡教不改……

楼主:
引用 网友O:
9012三极管的发射极应该接向高电位,否则无法驱动……刚开始画电路图时,要学会养成好习惯,要严谨慎行,多 ...

改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2200uF/16V电容正极接+12V 负极接-12V 电势差24V 通电直接给你炸飞。

怪我位置没有摆到位,电路图可读性差。其实2200Uf是放在这个位置的。这样看起来就不会炸了。

网友D:
你的CPU工作电压是5V吧?把9012和蜂鸣器的位置互换,在9012的e、b极并一个10K的电阻,这样工作更可靠。

网友B:
负载还是放到集电极比较好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怪我位置没有摆到位,电路图可读性差。其实2200Uf是放在这个位置的。这样看起来就不会炸了。

很多人都说了,那个接地符号不要用-12这种标记,或者你给他隐藏也行。
要分开的,可以用颜色,或者还有几种不一样的接地符号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