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漏电,如何防护?

楼主(2025-06-05):
插座没有地线,通过电脑USB给单片机下载程序时,主板麻手,漏电。把地线装好,漏电解决,但是主板上的传感器烧坏了,主板上如何加漏电保护电路

网友A:
麻手表示对地电压差较高,且有较大电流通过人体,传感器烧坏可能是静电或有较大的电流进入。
漏电可能会导致触电、电表计数异常、火灾等隐患,漏电保护电路并不是对所有类型的漏电都有用。

网友B:
电路板一般只有ESD防护,也就是静电防护.漏电保护一般都是没有的

网友C:
逻辑有点乱。
有没有一种可能:漏电并放电造成那个损坏,然后漏电被修好故障被检出...

网友D:
传感器在漏电回路中吗?严重怀疑不是漏电造成的,除非是摸了传感器感到发麻。

楼主:
漏电会不会造成FLASH程序错误。

网友E:
一般电源漏电的话,是需要进行保护的哦,就如我的手机充电线,坏了两次一次是线拔插出来勒,另外一次是线凹凸出来勒,这两次都很让我震撼,我是真的很担心掉电丢失,使得我的手触电哦,应该采取保护,

网友F:
1. 被动防护:在主板电源入口(比如USB供电回路)串熔断丝、PTC自恢复保险丝,过载时自动断开;并接压敏电阻,超压时把过电压钳位,保护后级电路。  2. 主动防护:用漏电检测芯片(如专门的漏电流传感器),实时监测回路漏电流,超标就通过MOS管、继电器切断供电;还能设计软启动电路,缓慢升压,避免大电流冲击。  3. 接地优化:主板内部铺地线铜箔,关键部位(传感器、USB接口)就近接地;加共模电感,过滤共模干扰,减少感应电积累。  简单说,得“堵(切断危险电流) + 疏(引导静电/漏电流安全释放)”结合

网友G:
把接地优化:主板内部铺地线铜箔,关键部位(传感器、USB接口)就近接地;加共模电感,过滤共模干扰,减少感应电积累。

网友H:
是需要进行保护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