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电阻分压计算公式

楼主:
哈喽大佬们好,请教一下这种串联电阻分压的计算公式是这样子用的吗?求三个点位的电压值

网友A(2025-06-06):
分压比等于阻抗比

网友B:
Ivcc=Uvcc/(R1+R2+R3);
I1=I2=I3=I;
Ur1=I1*R1=Uvcc*R1/(R1+R2+R3);
Ur2=I2*R2=Uvcc*R2/(R1+R2+R3);
Ur3=I3*R3=Uvcc*R3/(R1+R2+R3);
但Ur1,Ur2,Ur3是三个电阻的分压,不是你标记的三个点的电压值,你三个点的电压值是相对GND来说的,所以
你标记的U1,U2,U3分别是:
U1=Ur2+Ur3;
U2=Ur3;
U3=GND=0;

网友C:
这个基础知识以及动脑能力也太差了,两个串联电阻的分压会不会计算?会的话剩下的不就简单了,比如计算U1,R2、R3就只是单纯的串联,计算出总阻值当成一个电阻计算不就一样了。

网友D:
10/(10+15+25)*电压;
15/(10+15+25)*电压;
25/(10+15+25)*电压。

网友E:
不要想的太复杂,串联电流相等,I*R就可以算出来电阻上的电压,就可以推算出各点电压了

网友F:
电阻和电压成正比   你计算总的电阻当分母,电阻当分子,就能计算出该电阻的电压

网友G:
串联电路电流相等。电流等于电压除以总电阻,总电阻是所有电阻之和。然后用电流和每个电阻相乘,就是这个电阻两端的电压。

网友H:
你写的公式是三个电阻各自分得电压,这没问题。然后要求的从左到右三个节点,第一个电位=u2+u3,第二个=u3,第三个=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