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怎么连AD9959

楼主(2025-06-05):
孩子想整个电路,用32连9959产生几个有相位差的信号,有佬指点一下怎么做原理图和程序吗?

网友A:
配置 SPI 的工作模式,数据传输方向设为双线单向,数据大小为 8 位,时钟极性和相位根据 AD9959 的要求来定。// 初始化SPI void SPI1_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使能SPI1和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配置SPI1引脚:SCK(PA5)、MISO(PA6)、MOSI(PA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NSS引脚(PA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4);  // 使能NSS          // SPI1配置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 使能SPI1     SPI_Cmd(SPI1, ENABLE); }  // 向AD9959写数据 void AD9959_WriteByte(uint8_t addr, uint8_t data) {     uint8_t cmd;          // 拉低FSYNC开始传输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4);          // 发送地址(最高位为0表示写操作)     cmd = addr & 0x7F;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1, cmd);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发送数据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1, data);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拉高FSYNC结束传输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4); }

网友B:
相位计算:
AD9959 的相位寄存器为 14 位,范围 0-16383
相位角度 = 相位字 × 360°/16384
例如:90 度相位差对应的相位字 = 16384 × 90°/360° = 4096
频率计算:
频率字 = (目标频率 × 2^32) / 系统时钟频率
例如:系统时钟 1GHz,1kHz 频率对应的频率字 = 1000 × 4294967296 / 1000000000 ≈ 4295
硬件设计注意事项
为 AD9959 提供稳定的电源(通常需要 3.3V 和 1.8V)
时钟输入要干净,建议使用晶振
输出端添加适当的低通滤波器,改善信号质量
PCB 布局时注意数字地和模拟地分离,单点连接
调试建议
先用示波器测量 AD9959 的时钟输入,确保时钟稳定
逐步调试每个通道,先确认基本功能
使用逻辑分析仪监控 SPI 通信,检查命令是否正确发送
先设置相同频率,调整相位差,观察波形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