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微PE工具箱时,注入驱动是一个常见的需求

楼主(2025-06-06):
在使用微PE工具箱时,注入驱动是一个常见的需求,特别是在需要支持特定硬件或设备的情况下。以下是详细的步骤说明:
---
### **1. 准备工作**
- 确保你已经下载并安装了微PE工具箱。
- 准备好需要注入的驱动程序(通常是 `.inf` 文件和相关的驱动文件)。
---
### **2. 注入驱动的方法**
#### **方法一:通过微PE自带的“驱动管理”功能**
1. **启动微PE系统**
使用微PE工具箱制作的启动盘启动到PE系统。
2. **打开“驱动管理”工具**
在微PE桌面中找到并运行“驱动管理”工具。
3. **加载驱动包**
- 在“驱动管理”界面中,点击“添加驱动”按钮。
- 浏览并选择需要注入的驱动文件夹或 `.inf` 文件。
4. **选择目标硬件**
- 工具会自动扫描当前系统中的硬件设备。
- 选择与驱动匹配的硬件设备。
5. **安装驱动**
- 点击“安装”按钮,等待驱动安装完成。
- 如果驱动成功安装,工具会提示安装成功。
6. **保存更改**
- 如果你需要将驱动注入到Windows系统中,可以选择“注入到离线系统”选项。
- 指定目标系统的路径(通常是 `C:\\Windows\\System32\\drivers`),然后进行注入。
---
#### **方法二:手动注入驱动**
如果你需要更灵活的操作,可以手动注入驱动。
1. **复制驱动文件**
将驱动文件(包括 `.sys`、`.inf` 等相关文件)复制到PE系统中,通常放在 `X:\\Drivers` 或其他指定的文件夹中。
2. **使用 `pnputil` 命令行工具**
微PE系统中内置了 `pnputil` 工具,可以通过命令行注入驱动:
```cmd
pnputil /add-driver X:\\Drivers\\your_driver.inf /install
```
- `X:\\Drivers\\your_driver.inf` 是驱动的 `.inf` 文件路径。
- `/install` 参数表示立即安装驱动。
3. **验证驱动是否成功安装**
运行以下命令查看驱动状态:
```cmd
pnputil /enum-drivers
```
如果你的驱动出现在列表中,则说明注入成功。
---
#### **方法三:注入到ISO镜像**
如果你希望在制作微PE启动盘时直接包含驱动,可以提前将驱动注入到ISO镜像中。
1. **解压ISO镜像**
使用工具(如 WinRAR、7-Zip)解压微PE的ISO镜像文件。
2. **放置驱动文件**
将驱动文件放入解压后的 `\\Boot` 或 `\\Sources` 目录中。
3. **修改配置文件**
编辑 `\\boot.wim` 或 `\\install.wim` 文件(需要使用工具如 DISM),将驱动注入到镜像中:
```cmd
dism /image:X:\\Mount\\ /add-driver /driver:X:\\Drivers\\ /recurse
```
- `X:\\Mount\\` 是挂载的WIM镜像路径。
- `X:\\Drivers\\` 是驱动文件夹路径。
4. **重新打包ISO镜像**
完成修改后,重新压缩为ISO镜像,并用其制作启动盘。
---
### **3. 注意事项**
- **兼容性问题**:确保驱动与PE系统的架构(32位或64位)一致。
- **签名问题**:如果驱动未签名,可能需要禁用驱动签名检查。
- **备份数据**:在操作前备份重要数据,以免误操作导致数据丢失。
---
通过以上方法,你可以成功将驱动注入到微PE工具箱中,从而支持更多硬件设备。如果有进一步的问题,请随时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