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电过零检测相关-STC/AI 8G单片机通过PCA模块捕获市电脉冲宽度,测量结果有误

楼主(2025-06-06):
单片机型号为STC/AI 8G1K08A

工程前半部分做了市电的过零检测,P33引脚通过限流电阻、RC滤波结构直连市交流电(火线),并开启外部中断INT1,检测到下降沿后,在INT1中断内开启定时器进行延时补偿(考虑到继电器响应到吸合需要一定时间)

为了验证延时的效果,使用单片机P32端口监控用电器端的电压情况(反馈脚),继电器吸合后用电器与火线相连接入市电,那么,只要测量P32端口初次通电的脉冲宽度,即可确认火线进入用电器端的初始相位

测量脉冲宽度的方法是,当P32端口(ADC2)采集到高电平时,立即开启PCA计数,记录初始PCA数值,并配置为下降沿中断,中断触发后记录当前计数值,两者相减,即为高电平持续时间,即脉冲宽度

理想情况下,经定时器延时补偿 T1 + 继电器响应时间 T2 后,如果在P32端口 测量初次通电的脉冲宽度为 10 ms(近似),说明继电器触头导通瞬间,恰好正是市电零点

测量模型

测量模型

P33 P32引脚波形

P33 P32引脚波形

PCA 配置:

void PCA_Init(void){
        P_SW1 &= 0x00;        //P_SW1 是外设功能脚切换寄存器,可以控制相关引脚启用串口、PCA、SPI等功能,本例中置位 00 ,使得CCP0功能映射到 P3.2 端口上,其实也是CCP0的默认引脚
        CMOD = 0x0C;          //PCA 模式寄存器,[3:1] 控制PCA 计数脉冲源选择位即单次计数的周期 末位ECF-是否允许PCA 计数器溢出中断,0-禁止 1-使能
                                       //0000 1100 系统时钟/6  禁止计数器溢出中断
        CCON = 0x00;          //B7-CF:PCA计数器溢出中断标志 B6-CR:PCA计数器允许控制位 B[2:0]-CCFn PCA模块中断标志
                                       //PCA 控制寄存器  0000 0000 清除所有标志位
        CL=CH=0;                //清零PCA 计数器
        EA = 1;
}

PCA中断服务函数:

void PCA_ISP() interrupt 7{
         unsigned int capture=0;    //记录此时进入中断的时间节点

         if(CCF0){                        //PCA 模块只有一个中断向量而包含多个中断源, 需要先分辨中断源再进行中断操作
                 CCF0=0;                //清除标志
                 capture=((unsigned int)CH) <<8|(unsigned int)CL;
                 T_end = capture;
                 T_state = 1;
                 CR=0;
         }
}

PCA计数调用:

             if(check_flag){
                        Va=ADC_Read(2);                                      //ADC采样P32端口电压
                        if(Va>370){                                               //采样值370转换为电压值为 1.2V 只有当检测到高电平时才会启用PCA 计数功能
                                CR=1;
                                T_start = ((unsigned int)CH )<<8|(unsigned int)CL;    //记录当前计数值
                                CCAPM0 = 0x11;                               //CCAPMn PCA模块模式控制寄存器 详情参见数据手册
                                                                                       //B5-CCAPPn 允许 PCA模块n进行上升沿捕获;  B4-CCAPNn 允许 PCA模块n进行下降沿捕获; B0 ECCFn 允许 PCA模块n 的匹配/捕获中断
                                                                                       //0001 0001 下降沿捕获并使能中断
                                check_flag=0;
                                }
                        }
                        if(T_state){
                                if(T_start<=T_end)
                                        high_time=T_end-T_start;
                                else
                                        high_time=65536-T_start+T_end;
                                        T_state=0;

                                }
                                if(timer>=(high_time/100)){          //PCA计数周期是1us,定时器变量timer 的计时基准是100ms,high_time/1000得到ms量级,将ms量级的数字,乘以1000转换为秒量级,观察灯亮时间(秒级别),即可获得脉冲宽度
                                        state=OFF;
                                        timer=0;
                                }

经测试,定时器补偿3ms时,PCA测量脉冲宽度为15.8ms
             定时器补偿1ms时,PCA测量脉冲宽度为17.8ms;

可以发现,定时器补偿部分正常运行,但PCA脉冲测量结果出现极大偏差,理论上最大值仅为10ms(市电周期20ms的一半)

求大佬帮忙看看,是哪里配置有误?

网友A:
继电器是机械切换有延时

网友B:
过零应该是跟可控硅搭配使用,而不是继电器
继电器吸合跟放开的时间,都是跟弹簧有关系的,而弹簧的弹力迟早是会变化的,特别是mS级的时间,很难把握精准的
如果要隔离,可用光耦控制

网友C:
继电器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小断电时的火花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