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佬能给点思路吗,目前只学了数电,需要用multisim设计图片上的那个案例

楼主:
有大佬能给点思路吗,目前只学了数电,需要用multisim设计图片上的那个案例

网友A(2025-06-06):
计时要用到数电定时器设计
裁判结果要用到门电路
得分输赢判断用到数值比较器.

网友B:
逻辑漏洞:比赛没有平局,然后呢?主裁判判定甲方赢,两个副裁判不同意怎么办?再打分一直打到一主一副同意?

网友C:
主裁判判定赢计2分,副裁判判定赢计1分,每场得分超过2分才是赢。
还可以大小分,赢计4分然后统计部分啥的,大概就这请推演逻辑无问题再解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逻辑漏洞:比赛没有平局,然后呢?主裁判判定甲方赢,两个副裁判不同意怎么办?再打分一直打到一主一副同意 ...

我也不知道啊,这是俺老师给的题目

网友E:
这个不难,加条件的3人表决器通过与逻辑就能实现裁判绝对权出现3人都同意只有一种情况,用138可实现;3人同意是7,2人同意有1+2=3,1+4=5,2+4=6,首先需要规定哪个是裁判的按键,如4是裁判按键,那么,4与1或4与2都是有效,有效计分分别给2个计数芯片,最后通过283比较输出大于或小于即可。

网友F:
把流程拆成 倒计时、单局判赢、多局计数、休息循环 四个模块,用逻辑门实现规则、计数器做时序控制,再把模块串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