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在这个区分长短按的单片机状态机程序中,如何加入双击或者三击,求教各位大佬

楼主(2025-06-06):
switch(key_machine)
        {
                case KEY_IDLE:
                        if(P32 == 0)
                        {
                                key_cnt = 0;
                                key_machine = KEY_PRESSED;
                        }
                        break;
                case KEY_PRESSED:
                  key_cnt++;
                  if(P32 == 1)
                        {
                                if(key_cnt > 60000)
                                {
                                        key_machine = KEY_ERROR;
                                }
                                else
                                {

                                        key_machine = KEY_RELEASED;
                                }
                        }
                        break;
                case KEY_RELEASED:
                        if(key_cnt > 10 && key_cnt <= 1000)
                        {
                                KeyNum = 1;
                        }
                        else if(key_cnt >= 3000)
                        {
                                KeyNum = 11;
                        }
                        else
                        {
                                KeyNum = 0;
                        }
                        key_machine = KEY_IDLE;
                        break;
                case KEY_ERROR:
                        key_cnt = 0;
                        key_machine = KEY_IDLE;
                  break;

        }

楼主:
如果做一个区间计数电平变化的话会不会使短按出现延迟的情况

楼主:
已解决问题

网友A:
你好 ,想问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吗?想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