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登RD6012P、RK6006测试

楼主(2025-06-06):
测试两款实验用电源,睿登RD6012P和RK6006
买的都是整机,很好用,精度高,稳定
小电流恒流也没有问题(用过其他品牌的电源,小电流恒流驱动LED不稳定,会自激抖动,LED闪烁)
如图所示:

使用RIGOL DM3068六位半台式万用表测试空载电压
(并联330nF电容和33K电阻,负载很小,最大电流不到2mA,近似为空载电压)
结果如下:

RD6012P演示视频:

RK6006演示视频:

RD6012P连接上位机更新固件:

RD6012P更新固件后连接上位机:

RK6006连接上位机更新固件:

RK6006更新固件后连接上位机:

RD6012P通过WiFi连接手机:
设置为WiFi通信

重启,手机APP配网,连接WiFi

连接成功

RK6006通过蓝牙连接手机:
设置为蓝牙通信

连接成功

连接成功后会在APP中显示

注意:
WiFi连接需要使用位置权限
蓝牙连接需要使用附近设备权限

如APP出现各种异常
(如扫描不到设备或网络、连不上、按钮点不了等)
先检查权限设置是否正常

网友A:
拆机看看内部做工如何?

网友B:
这两款的纹波表现怎么样?没有测试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