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PCB制板你们用什么软件?

楼主(2025-06-06):
出PCB图的话,哪款软件比较好?

网友A:
可以去试试用嘉立创去画板子

网友B:
个人DIY,用嘉立创的EDA就可以了,基本上不用自己画封装,还可以享受每个月两次10*10cm以下的1到4层板的免费打样和邮寄。

网友C:
AD用了十年,近两年用嘉立创,都不错的。嘉立创的元件库、封装库、3D库更加齐全,而且是由服务器提供,无需下载。

网友D:
DIY、小白自学建议LCEDA,在校学生建议AD、PADS,职场内的、想提升的可选啊里狗。
网上AD(PROTEL)的资料最多,PADS次之,啊里狗的更少。
国内广深珠三角周边公司用PADS的公司较多,内地的小公司AD居多,大公司高端企业啊里狗用的多。
不管什么企业,用的AD、PADS、啊里狗,大多是x版的,如果能忽略版权费(几W到几十W美刀)和发函的尽管用。不想受此事困扰的可试一下国产的LCEDA。
听说KICAD也是免费的,没用过不清楚。。
原先一些仿真软件也可以做SCH、PCB设计,比如EWB、PROTEUS,PROTEUS试过画了个板,但元件库奇缺,是个硬伤。。
虽估纯国产,但LCEDA的操作还是不习惯,觉得不如PROTEL顺手。
AD(PROTEL)规则松散,但人性化较友好,PADS更严谨些,但目前好象还无法在PCB中更改后更新回SCH。至少我不会,啊里狗啥都好,就是电脑配置要求也高。。
还有就是GERBER输出,AD能打开自家生成的GERBER,PADS不能,需借助CAM350。。啊里狗没用过,情况不明。
其它的在国内都算是小众软件,交流都困难,就不再建议了。
再废话一下:EDA软件只是工具,对于牛马们来说都一样,公司让用啥就用啥,没有高低之分,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以上仅是个人意见,不喜请无视。。。

网友E:
网上下的AD10精简版,配合99SE把曾经的库文件弄过来就挺好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DIY、小白自学建议LCEDA,在校学生建议AD、PADS,职场内的、想提升的可选啊里狗。
网上AD(PROTEL)的资料 ...

这位兄弟的意见中肯.老实说,新手用嘉立创绝对是最容易上手的,不用自己画封装(包括原理图封装和PCB封装)
其次的AD是教学最多,相对容易上手的.现在要学的话不建议学PROTEL99SE,因为实在太过时,虽然现在有很多公司的老工程师还是喜欢用99SE,但老实讲,用习惯了还好,新手熟悉这个要一段时间,但去了公司要转版本还要重新熟悉.
阿里狗个人感觉难搞,新手不建议直接上手,要学的话也要先学一下AD,然后再转.而且阿里狗如果不熟悉的话,找个封装都不知道怎么找.但阿里狗有个好处就是用久了有了自己的封装库以后会变得很容易画板,也就是前期上手难,后期各种爽.而且不容易用错封装,曾经用AD就试过三极管封装导入后管脚没有做匹配,导致打板回来直接报废.

网友G:
个人用嘉立创很欧克的

网友H:
个人就kicad,公司也是kicad,立创坚决不用

网友I:
一直用pads, 从原理图到出gerber, 习惯了.

网友J:
个人推荐嘉立创

网友K:
引用 网友D:
DIY、小白自学建议LCEDA,在校学生建议AD、PADS,职场内的、想提升的可选啊里狗。
网上AD(PROTEL)的资料 ...

因为这些珠三角的公司大部分比LCEDA先有,所以就习惯用PADS、AD等软件。
内蒙西部等地的电子类公司数量增长基本都靠LCEDA的推动作用。

网友L:
我用嘉立创EDA,简单易用,库文件丰富,一般设计够用了。

网友M:
简单的用嘉立创,主要是选件太方便了,复杂的用PADS。如果有律师找,那就用毛笔。

网友N:
一般都用嘉立创,如果有特殊需求还是建议线下订购

网友O:
AD或者嘉立创,随意

网友P:
排名:嘉立创---AD----PADS---Allegro  越到后面越难,

网友Q:
Altium Designer用习惯了

网友R(2025-08-03):
我用最简单的:layout60,其他都不会

网友S:
以前都是用AD,自己画封装,现在都是使用嘉立创,里面封装比较全,而且每月可以免费打板两次(10x10cm)

网友D:
引用 网友S:
以前都是用AD,自己画封装,现在都是使用嘉立创,里面封装比较全,而且每月可以免费打板两次(10x10cm)

我现在是在JP打样,每月一次(企业用户2次),不限尺寸(大于10*10cm也行)、不限工艺(镀金板也行)、不限层数(4层板也行),只要总金额不高于200就免费,比某C的更有优势。

网友T:
新手用力创EDA几乎稍微熟悉下就能上手了,挺好用的。

网友U:
国产软件-嘉立创。简单好用

网友V:
不管用什么软件,习惯就好。

网友W:
刚刚开始学布板,我选择选择是AD14,后续再打算尝试嘉立创EDA

网友X(2025-09-02):
想咨询一下,对于工作的话学习AD好点还是嘉立创?

网友Y:
学生的话用AD蛮好

网友Z:
简单的用嘉立创,主要是选件太方便了,复杂的用PADS。

网友AA:
刚开始就用嘉立创

网友AB:
还是Altium designer比较好用一点,不过因为 原因,拿来练手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