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说 环形震荡器

楼主:
震荡,需要反馈,
正反馈,合符震荡所需,幅度够了就能震,
负反馈传递途中移了相,到达输入端已完全反相,那就等同正反馈,
环形震荡器的原理,其实就跟多级放大器大环路负反馈的自激现像如出一辙,
环形震荡器,基本单元是反相器,运作模式有弛张及正弦波两种,
弛张型用的可以是逻辑门或过驱的线性电路,以「同性相斥」驱使各级順序翻转,
正弦型必须使用线性电路並限制各级输入幅度,整个震荡器的每一处都在动,就如相移震荡器那样,效果就是 频率相同,相位错开,那就成了 多相正弦交流发生器。

网友A(2025-06-07):
十年前,有位姓徐的大仙在几个电子技术论坛中对全国工程师大肆数落,
楼上这电路,就是改自他的作品,当年的我,还以为这拓扑是甚么神操作,后来我把电路重新绘制,才发现並不高深,
楼上图中的三个电容及那三组分压电阻,原本是接在运放输出端上,是我将之改成接地的,这么一改动,就让我对移相网络的结构完全清楚了,
不过就是在RC组合的前头增设电阻分压罢了,我这电路只有大环反馈,没有本级反馈,负载电阻高达1MΩ,下拉电阻竟然要小至20Ω,输出才不削顶,运放的增益,实在是高,
如果把本级负反馈还原,1MΩ的电阻就要改为 10Ω,使分压比为 三分之二,但对运放而言如此负载太重了,不现实,把20Ω改为200Ω或2kΩ就好,1MΩ就按比例改为100Ω或1kΩ的这样。

网友A:
为甚么我以此图发帖?!
因我觉得,环形震荡器非唯弛张 (多谐) 独专。
逻辑门搭配RC网络,只能是多谐震荡器,线性电路可以营造正弦波,想以线性电路充当多谐震荡器则须赋予闩锁功能,建立高低两阈,运放,正正就是 线性弛张两皆宜的有源器件。

网友A:
〖2R1≧R2≥R1〗,此乃环形正弦震荡器的铁则!
反相器,两级已能互动,但只是flip-flop或推挽,超过两级的才有资格叫作 环形,
奇数级反相放大器须予以 180° 相移才能建立正反馈,相移震荡器有三节RC,每节移相60°,三相正弦震荡器每级的附加相移也是60°,正好令R2「减半」,使各级增益都刚好为1,若级数无穷多,R2就无限迫近 (但始终大于) R1。

网友A:
正弦系统,跟多谐的分别是,只能使用线性电路,不允许闩锁效应,各级RC皆身兼定时和耦合两职,所以不能精简合併,
而在多谐震荡器中,只需一个电容就可带动各级轮流翻转,发挥仿如时脉的作用,甚至把这电容换成一对白炽灯也行,如果把这唯一的电容换成时钟源,就变成环形触发 (分配) 器。

网友B:
频率怎样算,就是算每一级自己的,正弦系统如是,多谐振荡器及环形分配(触发)器其实亦该如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2R1≧R2≥R1〗,此乃环形正弦震荡器的铁则!
反相器,两级已能互动,但只是flip-flop或推挽,超过 ...

正弦波震荡器的稳定条件,尤其是RC的,环路增益必须恒保为1,多一些不得,少半点不能,
双稳态,乃弛张震荡的根基,环路增益刚好为1,效果是 随遇平衡,没外力干预时,输出幅度悬停于任何值,但完全没有抗扰能力,
随遇平衡也可牵入深饱和区,但双稳态的建构需要牢靠确切的支持,那就必须借助 本级闩锁效应,光有大环路反馈是不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