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DC电路保护

楼主:
求助,AC-DC电路保护。
客人要在原来基础上加个转换板,接屏幕,屏幕输入12~36V , 500mA. 没有改用开关电源。能不能在电路上加个两个保护。防止上电冲击2596击穿。电压波动烧坏2596.
变压器接市电,有220和110两款,发往欧洲和美国,都是60W。
还有个问题,为什么 2596ADJ 比 2596-12,容易坏?

路过的大佬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2025-06-09):
选择带HV的输入电压更高约60伏,你担心的就没事了

网友A:
选择带后缀带HV的

网友B:
手册上有参考电路,按参考电路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选择带HV的输入电压更高约60伏,你担心的就没事了

XL2576HVS-12E1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选择带HV的输入电压更高约60伏,你担心的就没事了

XL2596HVS-12E1    输入电压4~50V 是这一款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选择带后缀带HV的

XL2596HVS-12E1   4~50V

网友A:
可以的,你试试

网友D:
可以考虑输入端加热敏电阻,就是开关电源那套保护的东西加进来,可以很好的抑制浪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