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高侧供电关断保护问题

楼主(2025-06-08):
大家好,
图中OUT+为24V, OUT+12为电荷泵抬升电压驱动NMOS导通。 HOUT和LOUT接负载灯泡。 通过拉低NMOS的G极电压能否实现关断NMOS实现负载短路保护的目的,会不会导致NMOS反向击穿,或有什么建议,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不会反向击穿的,也不能短路保护,但R4、R6要放到光耦的E极,mos-g直接接e极,当光耦不导通时,通过R4、R6拉低GD的电压,关闭MOS。

网友B:
两个MOS管的GS要接电阻,不然MOS管不会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