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2C快充线的问题

楼主(2025-06-08):
近日,买了一个正点原子的电烙铁,他的规格上说,使用QC/PD协议可以触发电源的高电压输出,最高可触发20V的档位。
我买的套餐中,并没有买他配套的C2C线,而使用我手头上的C2C线,并没有让电源输出20V,只是输出了12V。
已知:
①我的电源可以支持输出5V/9V/12V/15V/20V这几种电压。其中就包括了20V。
②我使用一个小米的快充头和一根小米的A2C线,可以使用20V电压。说明烙铁本身确实是可以协议出20V来的。
③我的C2C线可能不合格,里头有V+/V-/D+/D-/CC共5条线。
问题:
能支持20V输出的C2C线,是不是线芯更多?还是说正点原子配套的那根线本身针脚定义不一样?

网友A:
电压是电压,协议是协议,这是两个概念
他说的20V可能与你电源的20V是两个不同的协议,握手没有成功,自然没法输出20V了,那么这就输出相同协议的12V了
或者是说,它是软件控制的,12V优先

网友B:
C2C线的种类很多,有的里面带e-mark芯片的,你的那根线可能就单存五根线直连,你要找根支持120W或240W的线再试试

网友C:
协议与线材匹配

设备虽支持 QC/PD 协议触发 20V ,但 C2C 线可能因未完整支持协议握手,导致无法唤起 20V 输出 。比如部分非合规线可能在 CC 等关键通信线路上存在设计、材质缺陷,影响协议协商。

线材规格影响

不同 C2C 线内部线芯、引脚定义有差异 。正点原子配套线或许在引脚定义、线芯承载能力(如大电流场景下的压降控制)上做了优化,普通 C2C 线可能因线芯少、通信引脚功能不全,无法满足 20V 高电压输出的协商与供电需求。

排查思路

可先测 C2C 线的 CC 等通信线路是否导通、阻抗是否合规;对比正点原子线和手头线的引脚定义、线芯结构;也可换其他合规 C2C 线测试,看是否能触发 20V ,以此区分是线材个体问题还是设计兼容性问题 。

网友D:
如今的USB线已不再单纯了,不仅接法不同,包括但不始于加阻容元件甚至专用芯片。
因为那些协议未必是公有的,线未必是通用的,所以想完美花多点钱是最省心的解决方案。
苹果也改 TYPE-C 了,结果你懂的。
手上既然有可用的线又那么好奇,建议动手开了它一查究竟,还可以在拆坛上展示一下下

网友E:
从论坛内容看,核心是O2O快充线无法触发20V输出的问题,以下从原理和解决思路分析:   一、问题本质   不是单纯“线芯数量”决定,而是 “协议握手+硬件适配” 共同作用:   - 电源虽支持20V输出,但需快充线传递“PD协议握手信号”,让电源识别设备需要20V; - 若线本身不支持PD协议(比如劣质线仅做“物理连通”,无协议芯片),或协议与电源/设备不匹配,电源会降级输出(如12V )。   二、排查方向   1. 协议兼容性: - 小米线能触发20V,说明设备(电路铁)本身支持PD协议识别;换用的O2O线,可能因 缺少PD协议芯片(或芯片不兼容),无法完成“20V请求”握手,电源默认给12V 。 - 简单验证:找一根明确标注“支持PD协议、兼容20V输出”的快充线(比如正规品牌PD线),替换测试,看能否触发20V 。 2. 线芯功能: - 快充线里,除了VCC、GND(供电/接地),还需要 CC线(协议通讯线) 传递PD协商信号;若线芯偷工减料(比如CC线断开、或用劣质材料),协议无法传输,就无法触发高电压。 - 可拆解线(或查线材参数),确认是否有完整CC线设计,以及线芯材质(劣质线可能用细铜丝甚至铝丝,阻抗大、协议传输易失败 )。 3. 设备侧适配: - 虽然小米线能触发,但“正点原子电路铁”对PD协议的 具体版本、握手逻辑 可能有特殊要求;比如某些设备需要线支持“PD3.0 PPS”等细分协议,普通O2O线不满足。 - 查电路铁的官方文档/论坛,看厂家推荐的快充线规格(是否要求带PD芯片、协议版本等 )。   三、结论   能触发20V的O2O线,核心是“协议支持+硬件合规” :   - 线内要有PD协议芯片,能和电源/设备完成20V请求握手; - 线芯完整(尤其是CC线)、阻抗低,保障协议信号传输; - 并非“线芯数量越多越好”,而是功能(协议通讯)是否到位。   建议优先换 正规PD协议快充线 测试,若仍有问题,再排查设备侧协议兼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