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EC11编码器TM1637数码管显示程序

楼主(2025-06-09):
用TM1637数码管显示EC11编码器调整数字
/*========================================
引脚分别为a,b,c  b接地;a,c分别接到P3.3和P3.2口并分别接两个10K上拉
电阻,并且a,c需要分别对地接一个104的电容,否则
因为编码开关的触点抖动会引起轻微误动作。本程序不
使用定时器,不占用中断,不使用延时代码,并对每个
细分步数进行判断,避免一切误动作,性能超级稳定。
我使用的编码器是APLS的EC11可以参照附件的时序图  编码器控制流水灯最能说明问
电路原理图如下:

接线图

接线图

(单片机为STC89C52)=================*/
#include <STC89c52.H>
#include "TM1637.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NULL 0

uchar x,WheelOld;
uchar Led=0;//LED流水灯初始化
/*************************定义接口************************/

/*************************定义接口************************/
sbit PINA=P3^2;    //定义编码器连接的IO
sbit PINB=P3^3;    //定义编码器连接的IO
/*************************过程返回************************/
uchar WheelLeft()
{
    Led++;
    return(NULL);
}
/*************************右转一步的操作************************/
uchar WheelRight()
{
     Led--;
     return(NULL);
}
/*************************编码器过程************************/
uchar EncoderProcess()
{
        uchar keytmp,keytmp1,keytmp2,WheelNow;

        PINA=1;                                                                 //PINA至高电平
        PINB=1;                                                                        //PINB至高电平
        if(PINA==1)                                                         //如果PINA为高电平
        {
                keytmp1=0x01;
        }
                else keytmp1=0;
        if(PINB==1)                                                         //如果PINB为高电平
        {
                keytmp2=0x02;
        }
        else keytmp2=0;
        WheelNow=keytmp1+keytmp2; //根据两个IO组合成16进制数为0x00|0x01|0x02|0x03
        keytmp=WheelNow;
        keytmp^=WheelOld;  //判断新数据同旧数据
        if(keytmp==0) return(NULL); //如果新数据和原来的数据一样 就直接退出
        if(WheelOld==0 && WheelNow==0x01)
        {
                x=WheelNow;
        }
        if(WheelOld==0 && x==0x01 && WheelNow==0x03)
        {
                WheelOld=WheelNow;
                x=0;
                return(WheelLeft()); //左旋转00 01 03
        }
        if(WheelOld==0x03 && WheelNow==0x02)
        {
                x=WheelNow;
        }
        if(WheelOld==0x03 && x==0x02 && WheelNow==0x00)
        {
                WheelOld=WheelNow;
                x=0;
                return(WheelLeft()); //左旋转03 02 00
        }
        if(WheelOld==0 && WheelNow==0x02)
        {
                x=WheelNow;
        }
        if(WheelOld==0 && x==0x02 && WheelNow==0x03)
        {
                WheelOld=WheelNow;
                x=0;
                return(WheelRight());  //右旋转00 02 03
        }
        if(WheelOld==0x03 && WheelNow==0x01)
        {
                x=WheelNow;
        }
        if(WheelOld==0x03 && x==0x01 && WheelNow==0x00)
        {
                WheelOld=WheelNow;
                x=0;
                return(WheelRight());  //右旋转03 01 10
        }
}
/*************************主函数************************/
void main()
{

    while (1)
    {
            EncoderProcess();
            Fnshu(Led);
    }
}

完整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