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双轮循迹小车控制程序(注释详细)

楼主(2025-06-09):
一、概述
本双轮自动寻迹小车旨在实现对任意给定轨迹的快速精准跟踪,基于单片机控制技术,整合传感器检测、电机驱动及路径规划算法,构建具备高稳定性的自动寻迹小车。实物设计聚焦于硬件可靠性、软件逻辑的高效性及系统整体的安全性,适用于智能物流、教育科研及工业巡检等场景。
二、硬件设计方案
(一)主控芯片
选用STC89C52RC 单片机(STC 品牌,型号 89C52RC),其具备 8KB Flash ROM、256B RAM、3 个 16 位定时器 / 计数器及 6 个中断源,支持最高 24MHz 晶振频率,可满足多任务实时处理需求。搭配最小系统电路,包括 11.0592MHz 晶振与按键复位电路,确保芯片稳定运行。程序下载通过MAX232 电平转换芯片(MAXIM 品牌,型号 MAX232)连接 PC 端串口,支持 STC-ISP 软件离线下载。
(二)传感器模块
采用TCRT5000 反射式红外光电传感器,内置高功率红外发射管与高灵敏度光电晶体管,检测距离 4-13cm 可调,抗环境光干扰能力强。内置数模转换,将红外信号转换为数字量,实现对黑色轨迹线的精准识别。
(三)电机驱动模块
选用L298N 电机驱动芯片,支持双直流电机驱动,工作电压 5-46V,最大输出电流 2A。搭配12V/2000mAh 锂电池供电,通过 PWM 控制电机转速。电机选型为RS370直流减速电机(电压 12V,转速 3000rpm),满足双轮小车的驱动力与速度要求。
(四)电源模块
    12V 锂电池经 7809(输出 9V)、7805(输出 5V)稳压芯片,分别为电机驱动、传感器及单片机系统供电。电容滤波网络(10μF 贴片电容 + 0.1μF 瓷片电容)降低电源纹波,确保各模块稳定工作。

三、软件设计方案
(一)软件设计与代码实现
软件基于 STC89C52 单片机开发,采用 C 语言编程,通过 Keil uVision 环境编译生成 HEX 文件,利用 STC-ISP 工具下载至单片机。代码核心逻辑围绕 5 路红外传感器(P0.0-P0.4)的信号采集、电机差速控制及 PWM 调速
(二)传感器信号采集与状态编码
代码通过 P0 口读取 5 路红外传感器状态,未检测到黑线时引脚为高电平(逻辑 1),检测到黑线时为低电平(逻辑 0)。传感器状态被组合为 5 位二进制数存储于sensorValue变量,中间传感器触发时状态为0b11011(对应十六进制0x1B),右侧中间传感器触发时为0b11101(0x1D),左侧双传感器触发时为0b01111(0x0F)。代码通过Sensor_Read()函数完成状态采集,采用逐位赋值方式避免sbit类型直接移位运算,确保逻辑正确性。
(三)电机驱动与 PWM 调速
电机驱动采用 L298N 模块,通过 P2 口控制转向逻辑(IN1-IN4),并利用定时器 0 生成 PWM 信号调节转速(ENA/ENB)。定时器 0 工作于模式 1(16 位自动重装),配置初值实现约 100μs 定时周期,中断函数中通过pwmCounter计数器(0-100)生成 100Hz PWM 波形。左右电机占空比由cntPWM1(右电机)和cntPWM2(左电机)控制,直行时占空比设为 40%(cntPWM1=40、cntPWM2=40),偏左时右电机占空比提高至 55%-70%、左电机降低至 40%-55%,通过差速实现转向。
(四)路径跟踪逻辑实现
主函数循环调用XunJi()函数执行路径控制,通过switch-case语句匹配sensorValue状态。当状态为0b00000(全黑)或0b11111(全白)时执行停车逻辑;中间传感器触发(0b00100对应的flag=0)时调用Forward()函数双电机正转;左侧传感器触发(如0b10000对应的flag=3)时调用TurnLeft1()函数,右电机正转、左电机反转并设置较大转速差(cntPWM1=55、cntPWM2=70);右侧传感器触发时则调用TurnRight1()函数,通过右电机反转、左电机正转纠正偏移。代码通过固定转速差策略实现转向

原理图

原理图

#include <reg52.h>          // 包含STC89C52单片机寄存器定义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定义无符号16位整数类型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定义无符号8位整数类型

// ---------------------- 硬件接口定义 ----------------------
// 电机驱动模块(L298N)接口
sbit ENA = P2^0;           // 右电机使能引脚(PWM控制转速)
sbit IN1 = P2^1;           // 右电机方向控制(1=正转,0=反转)
sbit IN2 = P2^2;           // 右电机方向控制(1=正转,0=反转)
sbit ENB = P2^5;           // 左电机使能引脚(PWM控制转速)
sbit IN3 = P2^3;           // 左电机方向控制(1=正转,0=反转)
sbit IN4 = P2^4;           // 左电机方向控制(1=正转,0=反转)

// 红外传感器模块(TCRT5000)接口(5路布局:左外、左中、中间、右中、右外)
// *未探测到黑线时输出高电平(默认状态),探测到黑线时输出低电平*
sbit IR_LeftOuter = P0^0;  // 左侧外端传感器(S1)
sbit IR_LeftMiddle = P0^1; // 左侧中间传感器(S2)
sbit IR_Center = P0^2;     // 中间传感器(S3)
sbit IR_RightMiddle = P0^3;// 右侧中间传感器(S4)
sbit IR_RightOuter = P0^4; // 右侧外端传感器(S5)

// ---------------------- 全局变量定义 ----------------------
u8 pwmRight = 50;          // 右电机PWM占空比(默认50%,范围0-100)
u8 pwmLeft = 50;           // 左电机PWM占空比(默认50%,范围0-100)
u8 sensorValue = 0;        // 传感器状态值(5位二进制,高电平=未检测到黑线)

// ---------------------- 函数声明 ----------------------
void Timer0_Init();        // 定时器0初始化(PWM生成)
void Motor_Stop();         // 电机停止
void Motor_Forward();      // 电机前进
void Motor_TurnLeft(u8 speed); // 左转(speed: 0-100 速度差)
void Motor_TurnRight(u8 speed);// 右转(speed: 0-100 速度差)
void Sensor_Read();        // 读取传感器状态
void Path_Control();       // 路径控制逻辑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Timer0_Init();          // 初始化定时器0(PWM功能)
    while (1) {
        Sensor_Read();      // 读取红外传感器状态
        Path_Control();     // 执行路径跟踪控制逻辑
    }
}

// ---------------------- 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
void Timer0_Init() {
    TMOD &= 0xF0;           // 清除定时器0模式位
    TMOD |= 0x01;           // 设置为模式1(16位自动重装)
    TH0 = 0xFF;             // 配置100μs定时周期(晶振12MHz时,计数2次)
    TL0 = 0xFE;
    ET0 = 1;                // 使能定时器0中断
    EA = 1;                 // 使能全局中断
    TR0 = 1;                // 启动定时器0
}

// ---------------------- 定时器0中断函数(PWM生成)----------------------
void Timer0_Interrupt() interrupt 1 {
    static u8 pwmCounter = 0; // PWM周期计数器(0-100,对应100ms周期)

    // 右电机PWM控制
    if (pwmCounter < pwmRight) {
        ENA = 1;
    } else {
        ENA = 0;
    }

    // 左电机PWM控制
    if (pwmCounter < pwmLeft) {
        ENB = 1;
    } else {
        ENB = 0;
    }

    pwmCounter++;
    if (pwmCounter >= 100) { // 周期结束,重置计数器
        pwmCounter = 0;
    }

    // 重装定时器初值
    TH0 = 0xFF;
    TL0 = 0xFE;
}

// ---------------------- 传感器读取函数 ----------------------
void Sensor_Read() {
    u8 temp = 0; // 临时变量,存储5路传感器状态(高电平=1,低电平=0)

    // 左外传感器(P0.0):未检测到黑线时为1,检测到为0
    temp |= (IR_LeftOuter ? 1 : 0) << 4; // 最高位(第4位)
    // 左中传感器(P0.1)
    temp |= (IR_LeftMiddle ? 1 : 0) << 3; // 第3位
    // 中间传感器(P0.2)
    temp |= (IR_Center ? 1 : 0) << 2; // 第2位(中间位)
    // 右中传感器(P0.3)
    temp |= (IR_RightMiddle ? 1 : 0) << 1; // 第1位
    // 右外传感器(P0.4):最低位(第0位)
    temp |= (IR_RightOuter ? 1 : 0) << 0;

    sensorValue = temp; // 赋值给全局变量
}

// ---------------------- 路径控制函数----------------------
void Path_Control() {
    switch (sensorValue) {
        // 中间传感器触发(二进制11011 → 十进制27 → 十六进制0x1B)
        case 0x1B:
            Motor_Forward();
            pwmRight = 60;
            pwmLeft = 60;
            break;

        // 左侧单传感器触发(二进制11101 → 十进制29 → 十六进制0x1D)
        case 0x1D:
            pwmRight = 70; // 右轮加速
            pwmLeft = 50; // 左轮减速
            Motor_Forward();
            break;

        // 全白状态(二进制11111 → 十进制31 → 十六进制0x1F)
        case 0x1F:
            Motor_Stop(); // 停车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电机控制函数 ----------------------
void Motor_Forward() {
    IN1 = 1;  // 右电机正转
    IN2 = 0;
    IN3 = 1;  // 左电机正转
    IN4 = 0;
}

void Motor_Stop() {
    IN1 = 0;  // 电机停转
    IN2 = 0;
    IN3 = 0;
    IN4 = 0;
}

以上Keil代码下载:
原理图:无
PCB: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