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1K08+RX8025T+OLED万年历编译出错请教

楼主(2025-06-09):
各位坛友老师好,以下是STC8G1K08+RX8025T+OLED万年历程序,编译不通过,我是新手。那位老师帮忙指点一下,在这里表示感谢!

STC8G1K08+RX8025T+OLED万年历电路图

STC8G1K08+RX8025T+OLED万年历电路图

编译错误截图

编译错误截图

编译错误截图

#include <STC8G.H>
#include <intrins.h>

// 定义I2C引脚
sbit SDA = P3^2;
sbit SCL = P3^1;

// 定义按键引脚
sbit KEY_SET = P3^3;
sbit KEY_UP = P3^4;
sbit KEY_DN = P3^5;

// OLED参数
#define OLED_ADDR 0x3C    // OLED I2C地址
#define RX8025T_ADDR 0x32 // RX8025T I2C地址

// 星期定义
char *weekdays[] =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 时间结构体
struct DateTime {
    unsigned char second;
    unsigned char minute;
    unsigned char hour;
    unsigned char day;    // 星期
    unsigned char date;   // 日
    unsigned char month;
    unsigned char year;
};

// 全局变量
struct DateTime currentTime;
bit setMode = 0;         // 0:正常模式, 1:设置模式
unsigned char setPos = 0; // 设置位置:0=年,1=月,2=日,3=时,4=分,5=秒
unsigned char blinkCnt = 0; // 闪烁计数器

// 函数声明
void I2C_Start();
void I2C_Stop();
bit I2C_Write(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I2C_Read(bit ack);
void OLED_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void OLED_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void OLED_Init();
void OLED_Set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void OLED_Show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char c);
void OLED_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char *str);
void RX8025T_ReadTime();
void RX8025T_WriteTime();
void Key_Scan();
void Display_Time();
void Display_Date();
void Display_Temperature();
void NumToStr(unsigned char num, char *str);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I2C起始信号
void I2C_Start() {
    SDA = 1;
    SCL = 1;
    _nop_(); _nop_();
    SDA = 0;
    _nop_(); _nop_();
    SCL = 0;
}

// I2C停止信号
void I2C_Stop() {
    SDA = 0;
    SCL = 1;
    _nop_(); _nop_();
    SDA = 1;
    _nop_(); _nop_();
}

// I2C写一个字节
bit I2C_Wri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bit ack;
    for(i=0; i<8; i++) {
        SDA = (dat & 0x80) ? 1 : 0;
        dat <<= 1;
        SCL = 1;
        _nop_(); _nop_(); _nop_();
        SCL = 0;
    }
    SDA = 1; // 释放SDA
    SCL = 1;
    _nop_(); _nop_();
    ack = SDA; // 读取ACK
    SCL = 0;
    return ack;
}

// I2C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I2C_Read(bit ack) {
    unsigned char i, dat = 0;
    SDA = 1; // 释放SDA
    for(i=0; i<8; i++) {
        SCL = 1;
        _nop_(); _nop_();
        dat <<= 1;
        if(SDA) dat |= 0x01;
        SCL = 0;
        _nop_(); _nop_();
    }
    // 发送ACK/NACK
    SDA = ack;
    SCL = 1;
    _nop_(); _nop_(); _nop_();
    SCL = 0;
    SDA = 1; // 释放SDA
    return dat;
}

// OLED写命令
void OLED_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
    I2C_Start();
    I2C_Write(OLED_ADDR << 1);
    I2C_Write(0x00); // 命令标识
    I2C_Write(cmd);
    I2C_Stop();
}

// OLED写数据
void OLED_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
    I2C_Start();
    I2C_Write(OLED_ADDR << 1);
    I2C_Write(0x40); // 数据标识
    I2C_Write(dat);
    I2C_Stop();
}

// OLED初始化
void OLED_Init() {
    DelayMS(100);
    OLED_WriteCmd(0xAE); // 关闭显示

    OLED_WriteCmd(0xD5); // 设置显示时钟分频
    OLED_WriteCmd(0x80);

    OLED_WriteCmd(0xA8); // 设置复用率
    OLED_WriteCmd(0x3F);

    OLED_WriteCmd(0xD3); // 设置显示偏移
    OLED_WriteCmd(0x00);

    OLED_WriteCmd(0x40); // 设置起始行

    OLED_WriteCmd(0x8D); // 电荷泵设置
    OLED_WriteCmd(0x14); // 开启电荷泵

    OLED_WriteCmd(0x20); // 内存模式
    OLED_WriteCmd(0x00); // 水平寻址模式

    OLED_WriteCmd(0xA1); // 段重映射
    OLED_WriteCmd(0xC8); // 行重映射

    OLED_WriteCmd(0xDA); // 设置COM硬件
    OLED_WriteCmd(0x12);

    OLED_WriteCmd(0x81); // 对比度设置
    OLED_WriteCmd(0xCF);

    OLED_WriteCmd(0xD9); // 预充电周期
    OLED_WriteCmd(0xF1);

    OLED_WriteCmd(0xDB); // VCOMH设置
    OLED_WriteCmd(0x40);

    OLED_WriteCmd(0xA4); // 正常显示
    OLED_WriteCmd(0xA6); // 非反转显示

    OLED_WriteCmd(0xAF); // 开启显示
}

// 设置显示位置
void OLED_Set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OLED_WriteCmd(0xB0 + y); // 设置页地址
    OLED_WriteCmd(((x & 0xF0) >> 4) | 0x10); // 设置列地址高4位
    OLED_WriteCmd(x & 0x0F); // 设置列地址低4位
}

// 5x7字体字模
const unsigned char Font5x7[][5] = {
    {0x3E,0x45,0x49,0x51,0x3E}, // 0
    {0x00,0x21,0x7F,0x01,0x00}, // 1
    {0x23,0x45,0x49,0x49,0x31}, // 2
    {0x22,0x49,0x49,0x49,0x36}, // 3
    {0x0C,0x14,0x24,0x7F,0x04}, // 4
    {0x72,0x51,0x51,0x51,0x4E}, // 5
    {0x1E,0x29,0x49,0x49,0x06}, // 6
    {0x40,0x47,0x48,0x50,0x60}, // 7
    {0x36,0x49,0x49,0x49,0x36}, // 8
    {0x30,0x49,0x49,0x4A,0x3C}, // 9
    {0x00,0x36,0x36,0x00,0x00}, // :
    {0x00,0x00,0x7F,0x00,0x00}, // -
    {0x7F,0x48,0x48,0x48,0x30}, // T
    {0x41,0x22,0x1C,0x22,0x41}  // W
};

// 显示单个字符
void OLED_Show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char c,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idx = 0;

    if(c >= '0' && c <= '9') {
        idx = c - '0';
    }
    else if(c == ':') {
        idx = 10;
    }
    else if(c == '-') {
        idx = 11;
    }
    else if(c == 'T') {
        idx = 12;
    }
    else if(c == 'W') {
        idx = 13;
    }
    else {
        return; // 不支持的字符
    }

    OLED_SetPos(x, y);
   // for(unsigned char i=0; i<5; i++) {
                         for(i=0; i<5; i++) {
        OLED_WriteData(Font5x7[idx][i]);
    }
    OLED_WriteData(0x00); // 字符间距
}

// 显示字符串
void OLED_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char *str) {
    while(*str) {
        OLED_ShowChar(x, y, *str++);
        x += 6; // 每个字符占6列(5像素+1间距)
    }
}

// 数字转字符串
void NumToStr(unsigned char num, char *str) {
    str[0] = num / 10 + '0';
    str[1] = num % 10 + '0';
    str[2] = '\0';
}

// 从RX8025T读取时间
void RX8025T_ReadTime() {
    I2C_Start();
    I2C_Write(RX8025T_ADDR << 1); // 写地址
    I2C_Write(0x00); // 起始地址(秒寄存器)

    I2C_Start();
    I2C_Write((RX8025T_ADDR << 1) | 0x01); // 读地址

    currentTime.second = I2C_Read(1); // 发送ACK继续读
    currentTime.minute = I2C_Read(1);
    currentTime.hour   = I2C_Read(1);
    currentTime.day    = I2C_Read(1);
    currentTime.date   = I2C_Read(1);
    currentTime.month  = I2C_Read(1);
    currentTime.year   = I2C_Read(0); // 最后字节发送NACK
    I2C_Stop();

    // 转换BCD码
    currentTime.second = (currentTime.second >> 4) * 10 + (currentTime.second & 0x0F);
    currentTime.minute = (currentTime.minute >> 4) * 10 + (currentTime.minute & 0x0F);
    currentTime.hour   = (currentTime.hour >> 4) * 10 + (currentTime.hour & 0x0F);
    currentTime.date   = (currentTime.date >> 4) * 10 + (currentTime.date & 0x0F);
    currentTime.month  = (currentTime.month >> 4) * 10 + (currentTime.month & 0x0F);
    currentTime.year   = (currentTime.year >> 4) * 10 + (currentTime.year & 0x0F);

}

// 向RX8025T写入时间
void RX8025T_WriteTime() {
    I2C_Start();
    I2C_Write(RX8025T_ADDR << 1); // 写地址
    I2C_Write(0x00); // 起始地址(秒寄存器)

    // 转换BCD码
    I2C_Write(((currentTime.second / 10) << 4) | (currentTime.second % 10));
    I2C_Write(((currentTime.minute / 10) << 4) | (currentTime.minute % 10));
    I2C_Write(((currentTime.hour / 10) << 4) | (currentTime.hour % 10));
    I2C_Write(currentTime.day);
    I2C_Write(((currentTime.date / 10) << 4) | (currentTime.date % 10));
    I2C_Write(((currentTime.month / 10) << 4) | (currentTime.month % 10));
    I2C_Write(((currentTime.year / 10) << 4) | (currentTime.year % 10));

    I2C_Stop();
}

// 按键扫描
void Key_Scan()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Count = 0;
    static bit keyFlag = 0;

    if(!KEY_SET || !KEY_UP || !KEY_DN) {
        keyCount++;
        if(keyCount >= 20) { // 消抖
            keyCount = 0;
            if(!keyFlag) {
                keyFlag = 1;

                if(!KEY_SET) {
                    if(!setMode) {
                        setMode = 1;
                        setPos = 0; // 进入设置模式
                    }
                    else {
                        setPos++; // 切换到下一个设置项
                        if(setPos > 5) { // 设置完成
                            setMode = 0;
                            RX8025T_WriteTime(); // 保存时间
                        }
                    }
                }

                if(setMode) {
                    if(!KEY_UP) {
                        switch(setPos) {
                            case 0: currentTime.year = (currentTime.year < 99) ? currentTime.year+1 : 0; break;
                            case 1: currentTime.month = (currentTime.month < 12) ? currentTime.month+1 : 1; break;
                            case 2: currentTime.date = (currentTime.date < 31) ? currentTime.date+1 : 1; break;
                            case 3: currentTime.hour = (currentTime.hour < 23) ? currentTime.hour+1 : 0; break;
                            case 4: currentTime.minute = (currentTime.minute < 59) ? currentTime.minute+1 : 0; break;
                            case 5: currentTime.second = (currentTime.second < 59) ? currentTime.second+1 : 0; break;
                        }
                    }

                    if(!KEY_DN) {
                        switch(setPos) {
                            case 0: currentTime.year = (currentTime.year > 0) ? currentTime.year-1 : 99; break;
                            case 1: currentTime.month = (currentTime.month > 1) ? currentTime.month-1 : 12; break;
                            case 2: currentTime.date = (currentTime.date > 1) ? currentTime.date-1 : 31; break;
                            case 3: currentTime.hour = (currentTime.hour > 0) ? currentTime.hour-1 : 23; break;
                            case 4: currentTime.minute = (currentTime.minute > 0) ? currentTime.minute-1 : 59; break;
                            case 5: currentTime.second = (currentTime.second > 0) ? currentTime.second-1 : 59; break;
                        }
                    }
                }
            }
        }
    }
    else {
        keyCount = 0;
        keyFlag = 0;
    }
}

// 显示日期
void Display_Date() {
    char str[3];

    // 显示年月日
    OLED_ShowStr(0, 0, "20");
    NumToStr(currentTime.year, str);
    OLED_ShowStr(12, 0, str);
    OLED_ShowChar(24, 0, '-');

    NumToStr(currentTime.month, str);
    OLED_ShowStr(30, 0, str);
    OLED_ShowChar(42, 0, '-');

    NumToStr(currentTime.date, str);
    OLED_ShowStr(48, 0, str);

    // 显示星期
    OLED_ShowStr(72, 0, "W");
    str[0] = '0' + (currentTime.day % 7); // 显示0-6
    str[1] = '\0';
    OLED_ShowStr(78, 0, str);
}

// 显示时间
void Display_Time() {
    char str[3];

    NumToStr(currentTime.hour, str);
    OLED_ShowStr(0, 2, str);
    OLED_ShowChar(12, 2, ':');

    NumToStr(currentTime.minute, str);
    OLED_ShowStr(18, 2, str);
    OLED_ShowChar(30, 2, ':');

    NumToStr(currentTime.second, str);
    OLED_ShowStr(36, 2, str);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 初始化IO口
    P3M0 = 0x00;
    P3M1 = 0x00; // 准双向模式

    // 初始化OLED
    OLED_Init();

    // 初始化时间 (示例时间)
    currentTime.year = 23;
    currentTime.month = 1;
    currentTime.date = 1;
    currentTime.day = 0; // 星期日
    currentTime.hour = 12;
    currentTime.minute = 0;
    currentTime.second = 0;
    RX8025T_WriteTime(); // 写入初始时间

    while(1) {
        RX8025T_ReadTime(); // 读取时间
        Key_Scan();         // 按键扫描

        // 清屏
        OLED_WriteCmd(0x20); // 水平寻址模式
        OLED_WriteCmd(0x00); // 列起始地址0
        OLED_WriteCmd(0x10); // 列结束地址127
        OLED_WriteCmd(0x00); // 页起始地址0
        OLED_WriteCmd(0x07); // 页结束地址7

        // 显示信息
        Display_Date();
        Display_Time();
        Display_Temperature();

        // 设置模式闪烁指示
        if(setMode) {
            blinkCnt++;
            if(blinkCnt > 100) {
                switch(setPos) {
                    case 0: OLED_ShowStr(12, 0, "  "); break; // 年
                    case 1: OLED_ShowStr(30, 0, "  "); break; // 月
                    case 2: OLED_ShowStr(48, 0, "  "); break; // 日
                    case 3: OLED_ShowStr(0, 2, "  "); break;  // 时
                    case 4: OLED_ShowStr(18, 2, "  "); break; // 分
                    case 5: OLED_ShowStr(36, 2, "  "); break; // 秒
                }
                if(blinkCnt > 200) blinkCnt = 0;
            }
        }

        DelayMS(10);
    }
}

// 简单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j;
    for(i=0; i<ms; i++)
        for(j=0; j<1000; j++);
}

网友A:
在 OLED_ShowChar()函数中,一会儿带3个参数一会儿带4个参数整 EMO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OLED_ShowChar()函数中,一会儿带3个参数一会儿带4个参数整 EMO 了

老师好,源程序是从网上找的,最开始带3个参数,第4个参数是写在下面的,编译后显示共有7个错误。将错误信息复制到百度查询后提示变量声明要放在前面,所以提到前面去了,现在显示只有一个错误了。
我是初学者,还没入门,请老师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B:
OLED_ShowChar函数定义长度不一致,定义函数时是三个参数,写函数时是四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OLED_ShowChar函数定义长度不一致,定义函数时是三个参数,写函数时是四个参数.

受教了,我试试看。谢谢!

网友C:
虽然写单片机程序,到最后,大多不是复制自己的代码,就是复制别人的代码
但我觉得,刚入门的时候,最好还是自己去看一下器件的规格书,代码最好是自己一个一个打上去的,这样的话,基础会好一些,后期学习的进度也会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