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声波发射头驱动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5-06-09):
单片机输出两路PWM方波信号,一路41Khz,一路38Khz,现在测量的MCU输出的信号没有问题,但是测量超声波两端的信号时,就是12V的直线,后面我测量了一下DS两端的电压,波形完全不对,后面我把负载取下后测试DS两端的电压,不知道这个波形算不算正常现象?

网友A:
有点不理解,一般超声还能器压电的多,
基本是容性,为什么还有并一个2.2的电容,
而不是电阻或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不理解,一般超声还能器压电的多,
基本是容性,为什么还有并一个2.2的电容,
而不是电阻或电感?

这个我也不是很懂,只是我拿到的超声波规格书推荐加一个2.2NF的电容,在调试过程中我并没有加上那个电容,但是实际的测试结果不是很理想,测试超声波两端的波形就是一条直线,mos管没有工作,不知道是不是要加一个三极管去驱动MOS而不是直接IO口驱动

网友B:
超声笔探头并电容就太奇怪了。再就是单片机高速驱动MOS,估计驱动电流不够。这样的电路低速的时候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声笔探头并电容就太奇怪了。再就是单片机高速驱动MOS,估计驱动电流不够。这样的电路低速的时候还行。

已经改了一下电路,在mos前面加个三极管,等新板到了再试试看

网友C:
看波形应该是驱动不足,好多电路都是用一上一下的两只对管驱动的

网友A:
首先在超声上并联个电阻,先让其工作起来,然后再想其他办法和测试,例如将电阻改成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