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简易stm32小车前进后退Motor.c源程序

楼主(2025-06-10):
这是我做的stm32简易小车前进和后退的代码
Motor.c文件: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PWM.h"

void Motor_Init(void)//直流电机初始化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开启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开启GPIOB时钟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结构体变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8| 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设置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输出速度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方向控制的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12| 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设置端口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方向控制的初始化

        PWM_Init();  //初始化Pwm模块 ,控制电机速度
}

void Motor_SetSpeed1(int8_t Speed)//速度值:-100~100
{
        if(Speed>=0)//相对正转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0);//高电平(哪个引脚为高,哪个引脚为低随意)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1);//低电平(哪个引脚为高,哪个引脚为低随意)

                PWM_SetCompare1(Speed);//单独更改TIM3通道1的CCR值(PA6)
        }
        else//相对反转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0);//低电平(哪个引脚为高,哪个引脚为低随意)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1);//高电平(哪个引脚为高,哪个引脚为低随意)

                PWM_SetCompare1(Speed);//单独更改TIM3通道1的CCR值(PA6)
        }
}

void Motor_SetSpeed2(int8_t Speed)//速度值:-100~100
{
        if(Speed>=0)//相对正转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高电平(哪个引脚为高,哪个引脚为低随意)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9);//低电平(哪个引脚为高,哪个引脚为低随意)

                PWM_SetCompare2(Speed);//单独更改TIM3通道2的CCR值(PA7)
        }
        else//相对反转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8);//低电平(哪个引脚为高,哪个引脚为低随意)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9);//高电平(哪个引脚为高,哪个引脚为低随意)

                PWM_SetCompare2(Speed);//单独更改TIM3通道2的CCR值(PA7)
        }
}

void Motor_SetSpeed3(int8_t Speed)//速度值:-100~100
{
        if(Speed>=0)//相对正转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4);//高电平(哪个引脚为高,哪个引脚为低随意)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5);//低电平(哪个引脚为高,哪个引脚为低随意)

                PWM_SetCompare3(Speed);//单独更改TIM3通道3的CCR值(PB0)
        }
        else//相对反转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4);//低电平(哪个引脚为高,哪个引脚为低随意)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5);//高电平(哪个引脚为高,哪个引脚为低随意)

                PWM_SetCompare3(Speed);//单独更改TIM3通道3的CCR值(PB0)
        }
}

void Motor_SetSpeed4(int8_t Speed)//速度值:-100~100
{
        if(Speed>=0)//相对正转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2);//高电平(哪个引脚为高,哪个引脚为低随意)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3);//低电平(哪个引脚为高,哪个引脚为低随意)

                PWM_SetCompare4(Speed);//单独更改TIM3通道4的CCR值(PB1)
        }
        else//相对反转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2);//低电平(哪个引脚为高,哪个引脚为低随意)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3);//高电平(哪个引脚为高,哪个引脚为低随意)

                PWM_SetCompare4(Speed);//单独更改TIM3通道4的CCR值(PB1)
        }
}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Delay.h"
#include "OLED.h"
#include "Motor.h"//直流电机
#include "Key.h"
#include "LED.h"

uint8_t KeyNum;//按键键码
uint8_t Mode=0;//模式
int8_t Speed;//有符号的速度变量

// 标志位,用于检测 Key2 是否中断了 Key1
//uint8_t Key1_Interrupted = 0;

int main(void)
{
        OLED_Init();
        Motor_Init();
        Key_Init();
        LED_Init13();

        OLED_ShowString(1,1,"Speed");
        OLED_ShowString(2,1,"Mode");

        while(1)
        {
                KeyNum=Key_GetNum();
                if(KeyNum==1)  //只用一个按键切换模式
                {
                        //Key1_Interrupted = 1; // 设置中断标志
                        Mode++;//模式
                        Mode%=3;
                }

                if(Mode==0)
                {
                        Speed=0;
                        Motor_SetSpeed1(Speed);//速度
                        Motor_SetSpeed2(Speed);//速度
                        Motor_SetSpeed3(Speed);//速度
                        Motor_SetSpeed4(Speed);//速度
                }
                else if(Mode==1)
                {
                        Speed=70;
                        LED3_ON();
                        Motor_SetSpeed1(Speed);//速度
                        Motor_SetSpeed2(Speed);//速度
                        Motor_SetSpeed3(Speed);//速度
                        Motor_SetSpeed4(Speed);//速度
                }
                else if(Mode==2)
                {
                        Speed=-70;
                        LED3_OFF();
                        Motor_SetSpeed1(Speed);//速度
                        Motor_SetSpeed2(Speed);//速度
                        Motor_SetSpeed3(Speed);//速度
                        Motor_SetSpeed4(Speed);//速度
                }

                OLED_ShowSignedNum(1,7,Speed,3);//显示有符号的十进制数字
                OLED_ShowNum(2,7,Mode,1);//显示无符号的十进制数字
        }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