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得到几块显示屏,查无资料

楼主:
拆机得到几块显示屏,查无资料,求教大家是什么屏幕,接口定义

网友A(2025-06-11):
请教这个屏怎么驱动, 我按1602的接线方法,没办法驱动

网友B:
关键需要搞清楚驱动IC是什么型号, 还要初始化代码.

网友C:
明显这接口定义是8位的并口的

网友D:
厂家打电话,要例程,与12864近似,无字库

网友E:
这个和1602的显示原理差十万八千里的。
先搞清是什么芯片驱动的,可以试试常见的ST7567万能驱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和1602的显示原理差十万八千里的。
先搞清是什么芯片驱动的,可以试试常见的ST7567万能驱动。

确实,这个屏幕上啥芯片也没有,1602至少也有两个牛屎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确实,这个屏幕上啥芯片也没有,1602至少也有两个牛屎

这个一定是内置了驱动芯片的,不然,16个端口怎么能直接控制130*64的屏幕呢?
而且,这个有可能是某个公司自己开模的产品
有时间可以自己玩一下,就当是学习了
如果没有多余的时间,那就不要折腾了,实际意义不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确实,这个屏幕上啥芯片也没有,1602至少也有两个牛屎

了解一下COG(CHIP ON GLASS),另外,1602和3064之类的肯定是不一样的,按1602的方式是肯定点不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个一定是内置了驱动芯片的,不然,16个端口怎么能直接控制130*64的屏幕呢?
而且,这个有可能是某个公司自 ...

谢谢,主要是拆到好多个,想把它用于自己diy的东西上面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确实,这个屏幕上啥芯片也没有,1602至少也有两个牛屎

芯片明显在玻璃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谢谢,主要是拆到好多个,想把它用于自己diy的东西上面

感觉DIY的东西,这屏幕一点都不好玩,我现在都不用12864这类屏幕了,串口屏要好玩多了,开发也简单
个人感觉,只要会操作1602就行了,也相当于会控制LCD类器件了,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就没必要去玩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