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路循环彩灯控制器电路设计,求大佬帮忙

楼主(2025-06-12):
要求:1)有8只LED灯,从左到右依次点亮,再奇数灯依次灭,再偶数灯依次灭。2)彩灯状态每1秒变化一次,用74LS161和七段数码管显示时钟节拍,0-15共16拍。
3)自行设计其他花型。
这种实现思路是什么呢

网友A:
照着要求来写代码啊

网友B:
1)有8只LED灯,从左到右依次点亮,再奇数灯依次灭,再偶数灯依次灭。
思路:要准备8只LED灯,还有电线
         要想到还需拉罐设备,并按要求选型和备料
2)彩灯状态每1秒变化一次,用74LS161和七段数码管显示时钟节拍,0-15共16拍。
思路:要准备74LS161和七段数码管,还有电线
         要想显示直观还得将74LS161信号进行转换后驱动数码管
3)自行设计其他花型。
思路:就是放开思路胡乱想象,然后根据现实再去实现
         还有不懂的就问教课的老师(免费)或某宝上(买买买)

网友C:
74LS194做文章

网友D:
8051 digital led display

网友C:
第一步:2片级联实现8灯逐一亮到全亮,逐一熄到全熄,第1片QD连接到第2片SR,第2片QD经过非门到第1片SR。 第二步:是第一步的反级联实现8灯逐一亮到全亮,逐一熄到全熄,第2片QD连接到第1片SR,第1片QD经过非门到第2片SR。 第三步:添加计算功能,实现第3功能,以及用计数实现所有功能的切换,并把实现3功能用到的控制引脚进行逻辑分析和推导,最终获得控制真值表和组合逻辑控制的实现。

网友C:
194用2片串联成8位一组,2组通过异或门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