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驱动电路,从这个电路能不能看出来是有源还是无源的蜂鸣器

楼主:
蜂鸣器驱动电路,从这个电路能不能看出来是有源还是无源的蜂鸣器

网友A(2025-06-12):
有源也行,无源也可。取决于你的驱动信号。无源需要pwm信号,有源高低电平即可。

网友B:
是无源蜂鸣器,如果是有源蜂鸣器不需要D37。

网友C:
SPK不是喇叭吗?这个是蜂鸣器?这个是有信号输入的喇叭,你硬是要说是蜂鸣器的话,那就是无源的,因为这个是通过SPK信号驱动的

网友D:
墨子、庄子、孟子都说:就这么一张残图,就是老子来了,也判断不了用的是不是有源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无源蜂鸣器,如果是有源蜂鸣器不需要D37。

是无源的  R51 4.7K  用不了PWM高频的  几K的信号驱动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是无源蜂鸣器,如果是有源蜂鸣器不需要D37。

虽然分析的很有道理,但是画图者素质良莠不齐,多放了也未可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无源的  R51 4.7K  用不了PWM高频的  几K的信号驱动不了

又不是MOSFET有栅极电容,BJT有什么道理频率高了不能用?

网友G:
无法判断,只能判断不是压电无源的,电磁有源或无源。这个听声音啊,或者拆个看看

网友H:
单看D37这个续流二极管,应该是无源蜂鸣器,但原理图不完整,SPk网络去哪里了?是单片机IO口还是功放的输出?

网友I:
貌似无源蜂鸣器,有源蜂鸣器不需要D37和下拉电阻R52。

网友J:
应该是无源的蜂鸣器我有时候接一个喇叭的时候是只需要一个端口和一个共地接在单片机上面的哦后呢我们使用的单片机是51的,所以

网友J:
没有二极管和上拉电阻的时候应该就是无源蜂鸣器的,无源蜂鸣器的喇叭其实是很小声的哦

网友K:
理论上是无源蜂鸣器,有源蜂鸣器不需要D37

网友L:
有源无源都可以做到吧,这个电路纯取决于输入信号是什么,信号给到前面晶体管就过去了,直流交流都可以。

网友M:
无源,从三极管的偏置来看,三极管应该是工作在放大状态,有源应该是开关状态。

网友N:
查HY12-065B为电磁式无源蜂鸣器42Ω

网友O:
有源的,外接电压就能响

网友P:
如果能知道三极管的基极信号什么类型的,就知道嗡呜器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Q:
若是有源,续流二极管应该内置,发声频率固定。图中蜂鸣器为无源,可以产生不同频率的声音。

网友F:
引用 网友M:
无源,从三极管的偏置来看,三极管应该是工作在放大状态,有源应该是开关状态。

设SPK是5V逻辑电平,Ib已经是1mA了,你是怎么得出三极管是放大状态这个错误结论的?

网友:
查HY12-065B为电磁式无源蜂鸣器42Ω

你个机灵鬼

网友R:
从电路结构判断蜂鸣器类型需关注其驱动方式、外围元件及信号输入特征:无源蜂鸣器内部无振荡电路,需外部输入2kHz~5kHz方波等特定频率脉冲信号(如连接555定时器振荡输出端或单片机PWM引脚)才能发声,驱动电路常搭配RC振荡等频率生成元件,且两引脚间阻值多为8Ω~16Ω;有源蜂鸣器内部集成RC或LC振荡电路,仅需通过三极管等开关元件连接直流电源(如单片机IO口输出高低电平控制通断)即可发声,无需额外频率信号,驱动电路简单,两引脚阻值较大或含集成电路特征。

网友S:
电路原理图既可以用于无源蜂鸣器,也可以用于有源蜂鸣器。区别在于驱动信号的类型。有源蜂鸣器需要直流信号,而无源蜂鸣器需要交流信号,例如方波序列,例如PWM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