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C官方下载器@AI8H2K12U 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
STC官方下载器@AI8H2K12U,每次下载程序走到“正在擦除目标区域”后就不能继续了,然后超时,下载失败。我自己画板用STC单片机做的USB转TTL也是这样。
问下大家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怎么解决?

网友A(2025-06-16):
试过调换硬件无果,可试试调换软件,据说不同版本功效有不同

网友B:
芯片型号选错了吧

网友C:
这个是新出的吗?第一次见到这种

网友D:
此型号可以直接走USB协议下载,不需要USB转TTL,官方有原理图。

网友E:
这个不是STC厂家的工具,第三方的,可能没做好?

网友F:
可能是hex太大了,换个内存大点的型号就好了

网友G:
没有比STC8H再省事的了,厂家有说明手册和线路图,3.0和3.1脚经过20~30欧的电阻直接连电脑USB口,3.2脚经开关接地,然后给单片机上电,松开3.2开关,就可以点击下载了。如果加入厂家的USB驱动和软件,连断电上电按开关都不用,直接带电点下载就可以,随时改程序立马就可以下载。我用的就是8H8K64U,后出的Ai8H都支持。

网友H:
你单片机型号选择错误了唉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没有比STC8H再省事的了,厂家有说明手册和线路图,3.0和3.1脚经过20~30欧的电阻直接连电脑USB口,3.2脚经开 ...

话说,初学者选8H8K64U还是Ai8051U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话说,初学者选8H8K64U还是Ai8051U呢?

推荐AI8051U,功能多,速度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话说,初学者选8H8K64U还是Ai8051U呢?

AI8051U是8位/32位混合单片机,32位有更多的指令与寻址方式速度就快很多,适用于高难度算法编解码、高速信号处理等,缺点贵,实际量产项目用啥型号具体看接了什么传感器、控制什么。

网友J:
好像可以在他们下载软件上重新更新一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话说,初学者选8H8K64U还是Ai8051U呢?

Ai8051U 系列是 32 位 8051
也是优秀的 16 位机
更是兼容 8 位机的最强悍的 1 位机
----来自STC官方介绍

网友K: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STC厂家的工具,第三方的,可能没做好?

就是STC官方搞的,STC商城可购买,也可以积分兑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