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能在WIN10使用的串口监视软件

楼主(2025-06-12):
求一款能在WIN10使用的串口监视/监听软件,注意是“监视/监听”,不占用串口,类似之前的ser232mon等。谢谢!

网友A:
commMonitor串口监控精灵 一直在用这个

网友B:
CEIWEI_CommMonitor这个软件
下在是下载地址:ceiwei官网/mt/download/

网友C:
我觉得Serial Port Monitor这款应该是非常好用的专业版,以前用来监听上下位机的串口通信数据。

网友D:
楼主可以用visual studio C++的串口钩子函数处理。

网友E:
access port 亲测可用

wireshark 也可以试试

网友F:
非常推荐 JCOM 软件,非常强大,自定义的解析指令,显示数据波形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