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M32系列单片机按键在定时器中的应用?包括单击、双击

楼主(2025-06-12):
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叫状态机,在论坛有现成的代码,原理在网上也有说明的,原理可以去问AI,再结合这里的代码,你应该就能理解了
主要还是逻辑关系比较乱而已,不是特别的困难,多看几次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