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系列单片机按键在定时器中的应用?包括单击、双击

楼主(2025-06-12):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Timer.h"
#include "StaticData.h"
#include "TM1637.h"
#include "led.h"
#include "can.h"

uint16_t x,y;
int count; //定时器计数
int KeyStartcount;//长按事件计数
uint8_t  UpdateState;                        //设置运行状态标志位
uint8_t         RunState;                            //运行状态
uint8_t         AwaitSetRunState;                    //设置运行状态
int smg_Mode;  //数码管调节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SET)
        {
        count++;

        //启动停止
        KeyTask(&KeyStartStop);
        if(KeyStartStop.Event==LONG_PRESS)//长按
        {
            if(KeyStartcount==0)
            {
                UpdateState=1; //运行状态更新标志位
                if(RunState==0)    //运行状态
                {
                    AwaitSetRunState=1;//启动
                    RunState=1;

                }
                else
                {
                    AwaitSetRunState=0;//停止
                    RunState=0;
                }
            }
            KeyStartcount++; //长按一次只触发一次
        }
        else
        {
            KeyStartcount=0;//复位长按事件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
}

int16_t Encoder_Get(void)
{

        int16_t Temp;
        if(AwaitSetRunState==1)
    {
      smg_Mode=1;
        if(smg_Mode==1)
        {
           TIM_SetCounter(TIM3,96);
        }
       else
        {
            TIM_SetCounter(TIM3,0);
          }
    }
     if(smg_Mode==1)
     {
       Temp = TIM_GetCounter(TIM3);
          if(Temp>=96)
            {
                Temp=96;
                TIM_SetCounter(TIM3,96);
            }

            if(Temp<4)
            {
                Temp=4;
                TIM_SetCounter(TIM3,4);
            }
        }
        else
        {

                TIM_SetCounter(TIM3,0);

        }

    return Temp;
}

int main()
{
    KeyHandlerInit();
    Timer_Init();
    TM1637_Init();
    LED_Init();
//
   CAN_Configuration();
   CAN_NVIC_Configuration(USB_LP_CAN1_RX0_IRQn,2,0); //CAN中断配置
    while (1)
    {
        x=Encoder_Get()/4;

        TM1637_SetNum(5,x/10);//个位
        TM1637_SetNum(4,x%10);//十位

       TM1637_Display_INC();
       TM1637_SetBrightness( 7 );
        if(count%5==0)
        {
         CAN_Datasend(0xdd,0x00,0x50,0,0,0);

        }
        if(AwaitSetRunState==1)
        { GPIO_SetBits(LEDPORTb,DOT);
           GPIO_SetBits(LEDPORTa,FIRE);
             CAN_Datasend(0xdd,0x00,0x50,0,0,0);
             }
       else

        { GPIO_ResetBits(LEDPORTb,DOT);
           GPIO_ResetBits(LEDPORTa,FIRE);
            CAN_Datasend(0xdd,0x42,0x50,0,0,0);
        }

    }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