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19 可视栅格和捕获栅格的设置在哪里设置?捕获栅格可切换?可视栅格都捕获栅格...

楼主:
AD 19 可视栅格和捕获栅格的设置在哪里设置?捕获栅格可切换?可视栅格都捕获栅格在“视图”那是设定不了的吧

AD 19 可视栅格和捕获栅格的设置?

AD 19 可视栅格和捕获栅格的设置?切换可视栅格或捕获栅格又是怎么回事.png

网友A(2025-06-12):
我用的AD17,栅格里面有一个设置全局捕捉栅格,快捷键是连续按两次G,如果按G再按M则可以调出栅格步进,那个也可以

网友B:
都是在右侧边栏更改的,快捷键G每按一次可以在设定的栅格中依次切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AD17,栅格里面有一个设置全局捕捉栅格,快捷键是连续按两次G,如果按G再按M则可以调出栅格步进,那 ...

谢谢   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是在右侧边栏更改的,快捷键G每按一次可以在设定的栅格中依次切换

按G只能切换显示栅格    切换不了捕获栅格吧  那电气栅格怎么理解呢